冲床,调冲头行程的是蜗轮蜗杆,但老是卡住---[求助]

楼主(2006-12-23):
我厂有一台200吨冲床,调冲头行程的是蜗轮蜗杆。但是老是卡住。是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能说得详细些吗,是什么地方卡住?" o/ Z7 T' p0 _8 R6 T
检查一下蜗杆的支撑轴承有没有问题。

楼主:

是蜗杆和冲头蜗轮卡住。支撑轴承没有问题。

网友:

卡住??确定了是蜗轮蜗杆捏合卡死吗?一般如果安装得当又没有铁削飞入,润滑又正常的话蜗轮蜗杆是不会卡死的,建议检查一下润滑油是否干净和是否传动链中其它地方出了问题。另外如果蜗轮因受力造成轴向偏移,也会造成卡死现象

网友:

可能是蜗轮磨损坏了

网友:

卡住的蜗轮蜗杆齿形磨损情况任何?还有连杆和球头丝杆螺纹配合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