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快捷键

楼主(2006-12-24):
AutoCAD快捷键

3A---使用物成3D阵列
3DO---旋转空间视角
3F---创建3F面
3P---指定多线段的起点
A---圆弧
AA---计算机面积和周长
AL---对齐
AR---阵列
ATT---属性定义
ATE---块属性
B---定义块
BH---定义图案填充
BO---创建边界
BR---打断
C---圆
CH---修改物体特性
CHA---倒直角
COL---颜色
CO---复制
D---标注设置
DAL---标注
DAN---角度标注
DBA---圆弧标注
DCE---圆心标记
DCO---连续标注
DDI---测量圆和圆弧直径
DO---同心圆环
DOV---修改标注变量
DRA---标注半径
DIV---等分
DI---测量
DT---输入文本
DV---相机调整
E---删除
ED---修改文本
EL---椭圆
EX---延伸
EXIT---退出
EXP---输出数据
EXT---拉伸
F---倒圆角
FI---选择过滤器
G---对象编组
GR---选项
H---填充
HE---关联填充
I---插入图元
IMP---输入文件
IN---布尔运算合集
IO---插入文档程序
L---线
LA---图层编辑
LE---文字注释
LEN---修改对象长度等数值
LI---对象特性显示
LO---布局选项
LS---命令历史纪录
LTC---线型设置
LWC---线宽设置
LTS---新线形比例因子
MC---移动
ME---等分
ML---多样线
MT---文本
OS---捕捉设置
O---偏移
OP---选项
ORBIT---旋转
P---平移
Pl---连续线
Po---点
Pol---多边形
PR---选项
PRE---页视图面
PRINT---打印
PU---清理
PE---修改多段线
REA---重画
REN---重命名
REC---矩形
REV---旋转成三维面
RO---旋转物体
S---拉伸
SCL---缩放
SCR---脚本文件
SEC---切实体
SHA---着色
SL---切面
SN---指定捕捉间距
SP---拼写检查
SPL---样条曲线
SI---文字样式
SU---布尔运算
TO---自定义工具栏
TOR---三维圆环
TR---修剪
UC---用户声标
UNI---合并三维体
V---视图
VP---视点设置
W---编写块
X---分解
XA---样参照文件
XB---外部参照锁定
XC---剪裁
XL---参考线
XR---外部参照管理
Z---缩放

1,绘制
线 LINE L
构造线 xline XL
多线 mline ML
多段线 pline PL
正多边形 polygon POL
矩形 rectang REC
圆弧 rc A
圆 circle C
样条曲线 spline SPL
椭圆 ellipse EL
插入块 insert I
创建块 block B
图案填充 bhatch BH; H
多行文字 mtext MT

2,修改
  删除 erase E
  复制对象 copy CO
  镜像 mirror MI
  偏移 offset O
  阵列 array AR
  移动 move M
  旋转 rotate RO
  缩放 scale SC
  拉伸 stretch S
  修剪 trim TR
  延伸 extend EX
  打断于点 break BR
  打断 break BR
  倒角 chamfer CHA
  圆角 fillet F
  分解 explode X

特性匹配 matchprop MA
放弃 CTRL+Z U
实时平移 pan P
实时缩放 zoom Z
特性 CTRL+1 ; CH
放弃 U CTRL+Z
  清除 DEL
3、标注及其设置
标注样式管理器 DIMSTYLE D, DST
创建坐标点标注 DIMORDINATE DOR
创建线性尺寸标注 DIMLINEAR DLI
创建圆或圆弧的中心线或圆心标记 DIMCENTER DCE
创建对齐线性标注(斜向) DIMALIGNED DAL
创建圆和圆弧的直径标注 DIMDIAMETER DDI
创建圆和圆弧的半径标注 DIMRADIUS DRA
创建角度标注 DIMANGULAR DAN
创建形位公差标注 TOLERANCE TOL

4,其它
  F1 帮助
   F2 文本窗口
F3 对象捕捉
F4 数字化仪
F5 等轴测平面
F6 坐标
F7 栅格
F8 正交
F9 捕捉
F10 极轴
F11 对象捕捉追踪

  CTRL+N 新建
CTRL+O 打开
CTRL+C 关闭
  CTRL+S 保存
  CTRL+A 另存为
CTRL+V 打印预览
  CTRL+P 打印
  CTRL+D 发送

度 %%D
正负号 %%P
直径符号%%C

网友:

谢谢楼主,我一般用菜单命令,如果用键盘可能能快点,这些快捷键应该适用于所有AUTOCAD的版本吧。

网友:

同楼上 这些快捷键是都适用的吗

网友:

谢谢了

网友:

谢谢对熟练操作CAD有一定帮助~~

网友:

请问是适合所有的版本吗?

网友:

补充一点,%%175~%%179是什么?大家试试!

网友(2007-01-29):

这些快捷键适合于所有的版本的

网友:

快捷键在AutoCAD安装目录的support目录文件acd.pgp里面可以自己定义,更适合自己的操作习惯。比如下面就是一个例子。   E" {1  utoCAD Program Parameters File For AutoCAD Release 14-   External Command and Command Alias Definitions   Copyright (C) 1997 by Autodesk, Inc.  o7 T _, l% I; Each time you open a new or existing drawing, AutoCAD searches ( V {  support path and reads the first acad.pgp file that it finds.   ~ ; While AutoCAD is running, you can invoke other programs or utilities,   such Windows system commands, utilities, and applications.   define external commands by specifying a command name to be used   from the AutoCAD command prompt and an executable command string   that is passed to the operating system.     You can abbreviate frequently used AutoCAD commands by defining  liases for them in the command alias section of acad.pgp.   can create a command alias for any AutoCAD command, (  evice driver command, or external command.   N D) p! f; Recommendation: back up this file before editing it.  s: ?" G. Y; There is a bonus application for editing command aliases as well   sample acad.pgp file with many more command aliases  See the bonus\cadtools folder for more details.     N- l, S' I; External command format:  ,[],,
  •   9   bits of the bit flag have the following meanings:  First bit (1): if set, don't wait for the application to finish  econd bit (2): if set, run the application minimized  hird bit (4): if set, run the application "hidden"  its 2 and 4 are mutually exclusive; if both are specified only the 2 bit is used.   most useful values are likely to be 0 (start the application and wait  for it to finish), 1 (start the application and don't wait), 3 (minimize and don't  wait), and 5 (hide and don't wait). Values of 2 and 4 should normally be avoided, 7 @4 { p) O$ |; as they make AutoCAD unavailable until the application has completed.  q4 \0 h! F ; Examples of external commands for command windows)  XCATALOG, DIR /W, 0,File specification:   DEL, DEL, 0,File to delete:   DIR, DIR, 0,File specification:  EDIT, START EDIT, 1,File to edit:  SH, , 1,*OS Command:   eSHELL, , 1,*OS Command:  START, START, 1,*Application to start:   TYPE, TYPE, 0,File to list:   Examples of external commands for Windows7   See also the STARTAPP AutoLISP function for an alternative method.   N) s4 A: KEXPLORER, START EXPLORER, 1,,  NOTEPAD, START NOTEPAD, 1,*File to edit:  PBRUSH, START PBRUSH, 1,,   Command alias format:  9   The following are guidelines for creating new command aliases.   Try the first character of the command, then try the first two,  hen the first three.  Ignore "DD" at the beginning of a command.  Abbreviate the following prefixes:  xamples: 3 for 3D, A for ASE, D for Dim, I for Image, R for render.   Once an alias is defined, add suffixes for related aliases:   Examples: R for Redraw, RA for Redrawall, L for Line, LT for Linetype.   alias should reduce a command by at least two characters. 5 R a* P0 W- j$ T; 6. Commands with a control key equivalent, status bar button, or function key   not require a command alias.3 q% q% [( b G" J ; Examples: Use Control-N, -O, -P, and -S for New, Open, Print, and Save  Use a hyphen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command line and dialog box commands.  Exceptions to the rules include AA for Area, T for Mtext, X for Explode.  2 w" p s$ _/ k6 }& S ; Sample aliases for AutoCAD commands  hese examples include most frequently used commands.  ]' d6 S O3A, *3DARRAY , M U, |8 f; Z3 U3F, *3DFACE.   3P, *3DPOLY   *ARC  AA, *AREA  AL, *ALIGN  AP, *APPLOAD  AR, *ARRAY  AAD, *ASEADMIN  AEX, *ASEEXPORT  ALI, *ASELINKS  ASQ, *ASESQLED  ARO, *ASEROWS  ASE, *ASESELECT  AT, *DDATTDEF  -AT, *ATTDEF  ATE, *DDATTE   -ATE, *ATTEDIT   *BMAKE  -B, *BLOCK  BH, *BHATCH  BO, *BOUNDARY  -BO, *-BOUNDARY  BR, *BREAK   *CIRCLE  CH, *DDCHPROP  -CH, *CHANGE  CHA, *CHAMFER  COL, *DDCOLOR  CO, *COPY   *DDIM/ l) X4 [7 X O DAL, *DIMALIGNED  DAN, *DIMANGULAR  DBA, *DIMBASELINE7 n+ O3 C7 g y% V$ V DCE, *DIMCENTER  DCO, *DIMCONTINUE  DDI, *DIMDIAMETER 6 `; [ P& M1 E% F4 rDED, *DIMEDIT  DI, *DIST  DIV, *DIVIDE  DLI, *DIMLINEAR  DO, *DONUT  DOR, *DIMORDINATE  DOV, *DIMOVERRIDE   kDR, *DRAWORDER  DRA, *DIMRADIUS  DST, *DIMSTYLE   lDT, *DTEXT  DV, *DVIEW  *ERASE  ED, *DDEDIT  EL, *ELLIPSE  EX, *EXTEND!   EXIT, *QUIT  EXP, *EXPORT  EXT, *EXTRUDE   *FILLET  FI, *FILTER   *GROUP  -G, *GROUP$   GR, *DDGRIPS  *BHATCH  -H, *HATCH  HE, *HATCHEDIT  HI, *HIDE  *DDINSERT  -I, *INSERT  IAD, *IMAGEADJUST; ?/ ^( z: O M$ O" i! E IAT, *IMAGEATTACH % W: @, M e& L: z: `ICL, *IMAGECLIP  IM, *IMAGE)  -IM, *-IMAGE   BIMP, *IMPORT  IN, *INTERSECT  INF, *INTERFERE  IO, *INSERTOBJ*   *LINE  LA, *LAYER  -LA, *-LAYER  LE, *LEADER 9  LEN, *LENGTHEN  LI, *LIST  LS, *LIST  LT, *LINETYPE  -LT, *-LINETYPE  LTS, *LTSCALE  *MOVE  MA, *MATCHPROP  ME, *MEASURE  MI, *MIRROR  ML, *MLINE  MO, *DDMODIFY  MS, *MSPACE  MT, *MTEXT  MV, *MVIEW  { O, *OFFSET  OS, *DDOSNAP  -OS, *-OSNAP  *PAN  -P, *-PAN&   PA, *PASTESPEC  PE, *PEDIT  PL, *PLINE  PO, *POINT  POL, *POLYGON  PR, *PREFERENCES)  PRE, *PREVIEW  PRINT, *PLOT  PS, *PSPACE  PU, *PURGE k+ P) o6 s E9 z+ f8 z eR, *REDRAW  RA, *REDRAWALL  RE, *REGEN  REA, *REGENALL  REC, *RECTANGLE  REG, *REGION  REN, *DDRENAME  -REN, *RENAME  REV, *REVOLVE  RM, *DDRMODES  RO, *ROTATE  RPR, *RPREF,   RR, *RENDER  *STRETCH  SC, *SCALE ?" O e, W9 p! DSCR, *SCRIPT  SE, *DDSELECT" Y( k# m g. V: A* @1 u SEC, *SECTION  SET, *SETVAR  SHA, *SHADE ; {: } n" r: M2 w! ISL, *SLICE  SN, *SNAP  SO, *SOLID  SP, *SPELL   jSPL, *SPLINE  SPE, *SPLINEDIT  ST, *STYLE5 C* W9 I% S J# G& x% g* n SU, *SUBTRACT   ST, *MTEXT  -T, *-MTEXT  TA, *TABLET   DTH, *THICKNESS  TI, *TILEMODE  TO, *TOOLBAR  TOL, *TOLERANCE& h K) q" Q9 b1 H TOR, *TORUS  TR, *TRIM  UC, *DDUCS  UCP, *DDUCSP  UN, *DDUNITS  -UN, *UNITS  UNI, *UNION  *DDVIEW  -V, *VIEW  VP, *DDVPOINT  -VP, *VPOINT  *WBLOCK 7  WE, *WEDGE  *EXPLODE  XA, *XATTACH  XB, *XBIND)  -XB, *-XBIND  XC, *XCLIP  XL, *XLINE$   XR, *XREF  -XR, *-XREF)  *ZOOM    The following are alternative aliases and aliases as supplied in AutoCAD Release 13.   AV, *DSVIEWER  CP, *COPY  DIMALI, *DIMALIGNED  DIMANG, *DIMANGULAR  DIMBASE, *DIMBASELINE  DIMCONT, *DIMCONTINUE  DIMDIA, *DIMDIAMETER  DIMED, *DIMEDIT  DIMTED, *DIMTEDIT  DIMLIN, *DIMLINEAR  DIMORD, *DIMORDINATE  DIMRAD, *DIMRADIUS  DIMSTY, *DIMSTYLE  DIMOVER, *DIMOVERRIDE  LEAD, *LEADER 1 d S" M1 p7 _/ i k6 K1 T& W* yTM, *TILEM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175~%%179是什么?大家试试!

    , `6 T; ~ K0 o9 |

    啊?我刚试了一下,什么都不是啊?

网友:

2004CAD以上的acd.pgp文件 直接在support目录文中找不到的
在菜单\工具\自定义\编辑自定义文件\程序参数(acd.pgp)\  中

网友(2010-03-07):
是08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