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办法能使油压更稳定?---[如图,求助]

楼主(2006-12-24):
如图所示,由1.5kW变频器带动CB-B16齿轮泵,闸阀保持一定开度,输出的压力油推动一油缸。

问题:当变频器保持一定频率,即齿轮泵保持一定转速时,获得的压力存在一定波动,波动幅度为0.005MPa,使得油缸工作不稳定。

请问:有没有简单一点的方法,使压力油波动减小?

图片怎么传不上来?只好看附件了。

网友:

楼主,我不知道你的设备是做什末用的,对压力的稳定性要求如此高,0.005MPa的压力我已经感觉很稳定了,这种压力波动可以说已经超出了常规压力表的检测精度范围.

楼主:

该图是液粘离合器系统图。作用是通过油缸推动一组摩擦片(主动片和被动片),油压大则输出转速增加,反之降低,从而起到给大功率设备调速节能的目的。
前几天在某现场500kW的水泵上安装了一台,调速时发现转速波动大,电机是2980r/min的,转速波动达20r/min,不符合要求。
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可能有两个:一是离合器选型过大,选的是1800kw的调速离合器(为了处理积压产品),造成负载相对过小,油压略微波动,造成转速波动较大。二是怀疑该系统压力精度不够,加剧了转速的波动。

网友:

压力精度再提高很困难,可以试一下叶片泵。再就可能是你选型的问题了

网友:

这么低的压力波动还从来没接触过  就看有没什么其他的办法了

网友:

从理论上来说,蓄能器的作用和电容差不多,应该能对压力起一定的稳定作用,但是没见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一段粗一点的管路上接2~3个小容量的蓄能器,应该有一定作用。

网友:

据我所知,要得到精确的波动很小的压力,
1)现今多采用根据B型半桥原理,用一个比例减压阀进行闭环控制。
2)第二个办法是用多重三通减压阀进行控制。
3)用一般的溢流阀是很难达到的,任何容积泵本身都有或大或小的压力脉动。
4)有一个“土办法”就是泵的出口串联一个“整流器”,让波动状的高压油先打一场“地道战”再走。据说效果不错(不过没有精密测量过),连RR这样大名气的公司研究部门的试验装置,据说也使用这一套。

网友(2007-10-20):
液压专

齿轮泵脉动大是它的一个特点~可以换用其他结构的泵~不过可以先加蓄能器看能不能消除!~

网友:
可在闸阀后加一个减压阀或蓄能器,最好是减压阀.压力波动主因在溢流阀的弹簧两端平面不平行
0.005MPa是怎测的,

网友:
如压力不高,用螺杆泵.

网友:
问题是出在压力波动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