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打片机

楼主(2006-12-24):
  打片机是最基本的片剂生产设备,废话没打片机还出什么片呀.总的说来打片机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单冲打片机好像也叫花篮式压片机,另一种是旋转式多冲压片机.书上说还有一种高速压片机.高速机有旋转式的也有这种我没修过!不好多说..

    单冲机生产速度低,压力小,压片受力不均匀所以产品质量控制不稳定,现在比较大的药厂只在实验室配有此种机型.国药龙力的一种单冲机还配有变频器,机器做的很小巧精制.

    多冲机生产速度高,有单流程和双流程之分,好像也有多流程的.单流程有一对压轮,双流程有两对压轮,在冲模数一样的情况下双流程生产速度是单流程的一倍.并且可以压双色片和夹心片.多过两个流程的我没有见过,可能三层片就是这程机器生产的.但这种药我也没见过.有知道的朋友可以指正交流一下.

  现在药机做的真是变态多冲机就够快了,还出什么高速机呀双层片就得了还出什么夹心片,三四五层片.防伪的心太强了好像你做的药多好似的.

 多冲机现在国内做得非常好!种类也很多,有好多高速机都配有强制供药,自动称量,自动控制片重,压力,金属探测的装置.有的还配有打印(好像多重要似的)

 多冲机打圆片没什么好说的,比如什么安痛定,止痛片什么的,多说也就是冲模上印字.可是某国有大型制药厂生产了一批止痛片,就是哪种一块钱二三十片的药,由于生产工艺的问题.用高速机打了好久好久..哈哈让人笑掉大牙.所以原粉生产的工艺对打片机,及硬胶囊分装机很重要,很重要.有一种抗生素药品.原粉非常黏,在生产时正常走工艺走不通,制粒时上压片机原粉都粘扎辊.上打片机粘冲模.片重无法控制.最后怎么生产的,你能想到么.找了位高人,采用了二次压片的工艺,就是在不制粒的情况下找一台很破的压片机,先打片,不控制药重,只要压就行,然后粉碎制粒,最后再上机压片.生产.

4 z7 K# P I: V7 C0 |5 p

 还有就是在操作机器时,特别是生产头一次打品种的时候,如果打出的片子都烫手了,机器的压力肯定是太大了,千万不要盲干,不然的话轻则冲模断裂,重则整机报费,说得有点严重了,幸好现在的机器有很多都配有自动泄压和冲头损坏报警的装置.

 O形片冲模安装时只要细心检查一下上下冲根中模有没有损坏就可以安装了,异形片安装时一定要检查好键槽对好上模和中模的位置,拧紧顶丝.

   打片机是众多分装设备中不多的成型设备,产器质量都很稳定,只要是大厂产器,在工艺正确,保养维修及时的情况下,对操作和维修人员来说是非常省心的设备.

网友:

楼主总结的太棒了!
目前国内市场上好象还没有多过两个流程(即两边压片,也即楼主说的两对压轮)的压片机。
国内现在的高速机大多是仿制德国克立安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一种28冲的,至今近二十年了,几乎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看楼主照片上的设备也是德国的,机器的样式比较新,国内的药机展会上还没见到过,是楼主单位买的吗?

楼主:

回答是肯定的!!不是!!哈哈!这是桂林集琦药业科技园的设备!我只是想引用说明现在的制药设备做的种类有多多.

网友(2007-06-18):

我想知道进口台湾压片机对比国产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请问上面的打片机是真空送料的吗

网友:

没见过...

网友(2007-08-14):

不知楼上具体想要了解哪方面的要求.
上下导轨曲线应平滑,接触面要求平整,光洁度要求比较高.
上下导轨和冲模都要求淬火到一定的硬度.

网友:

北京翰林自己开始生产高速冲了

楼主:

回答4楼的!打开国产和进口设备的配电箱,看看电气元件及配线,使用几个月以后你再看,哪台机器里的粉尘多,用几年你再看,哪台机器的备件多这就是区别。试机时进口机器把国产下冲都压断了。装进口冲打出的药片都烫手冲模都没事(这只是极限测试,你想好了再试)

网友(2008-08-06):
楼主见多识广,你所说的黏度特别大的抗菌素是不是阿奇霉素?二次压片怕有一些小问题的,讨厌的工艺变更!我对固体设备是弱项,见笑!二流程的机器是不是指双出料的压片机呀?

网友:
另外,7楼的文设备材料方面的问题,我知到国内的压片机,高速的导轨现在都在用铜合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日本的HATA比较好,

网友(2008-12-24):
做技术活的有楼主这样的文采,真的很难得,学习了

网友:
通用名应该是:压片机。

网友(2009-02-17):
没见过,有没有谁能发点图片上来,让我们长张见识呀

网友:
请哪位高手帮我分析这台压片机有什么毛病。压出的片子有花斑,换台机器同样的颗粒压出的片子就没有花斑。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