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方面的技术问题

楼主(2006-12-24):
在进行引线标注时写的数字怎么调到引线上边去!谢谢

网友:

叙述似乎不够明确。叙述明确以后,才好有针对性地给以回答。最好有一张图,并且在图上标记出你的意图。

 v2 r

 a

网友:

修改设置

网友:

我的2004照楼主的方法怎么不行啊?

网友:

三楼图看不清啊,难道我显示的事?

楼主:

就是在进行引线标注上边的问题?利用引线标注零件标号时在引线上边需要写数字 , 怎么标注的同时写上数字,不管怎么设置就是老写在引线的右边?怎么写到引线上边去?

网友:

为什么不查查帮助,那是最好的学习教程,几乎可以查到任何东西

网友:

3楼梅花大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在标注工具栏点"引线"
2.根据命令行提示直接"回车"或按"空格"
3.在弹出的引线设置里先选中注释类型为"多文本",然后点击"匹配"选中最下面"在最后一行加下划线"确定就OK了.

网友:

按照说的数字不能在中间啊

网友:

8楼说的对,我试了可以。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选中指引线单独移动到文字下方可以。
楼上的可以移动文字就行了。

网友:

移动文字是不好的,引线会跟着走的

楼主:

那样设置文字能在中间就好了!那位朋友还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我的方法是将引线炸开,然后移动。

网友:

在它的特性里,把文字的特性改到上面,就行了。
或者是在标注设置里面进行。

网友:

14楼的常用

网友(2007-08-04):

8楼说的对。我也是这样用的。

网友:

注释--指引线注释

网友(2009-11-04):
明白了!是这样的!

网友(2009-12-06):
引线先设置好,如8楼所说

网友:
3楼梅花大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1.在标注工具栏点"引线"
2.根据命令行提示直接"回车"或按"空格"
3.在弹出的引线设置里先选中注释类型为"多文本",然后点击"匹配"选中最下面"在最后一行加下划线"确定就OK了.
引用 网友A:

多谢,我原来也没注意这个。多谢楼主提问,多谢大侠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