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飞轮的材料及热处理要求(求助)

楼主(2006-12-25):
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用25#钢,渗碳、淬火硬度到HRC58-62。也有用20CrMo材料的,热处理相同。

楼主:

谢谢笑笑先生!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25#钢,渗碳、淬火后,硬度能达到HRC58-62吗?

网友:

是可以达到这个硬度的,我们这的棘轮经热处理后,硬度可达6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