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气塞

楼主(2006-12-25):
在标准中,有没有通气塞兼做加油孔的标准件?QC/T 410-1999这种标准哪位有?

网友:

一般地,自己钻垂直的两个孔,常用于减速机

网友(2007-04-15):

你是需要一种管件,既做通气塞又兼做加油孔吧?
我用过,老外有,国内我不知道。
好像叫relief valve 什么地.

网友:

relief valve 是溢流阀。

楼主所说的“通气塞又兼做加油孔”是指空气滤清器吧,拆下来后可以往设备里面加油。

网友(2010-04-10):
那位大哥有没有一般微车使用的通气塞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