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节齿轮参数

楼主(2006-12-25):
请问径节齿轮参数表里的chordal measurem over tooth numbered 和NO. OF TEETH  TO MEASURE OVER是什么意思??谢谢  急……

chordal measurem over tooth numbered               参数97.012

NO. OF TEETH  TO MEASURE OVER          参数 13

网友:

应该是公法线,有称跨齿距的。但为什么叫chordal而不是span?

网友:

应该是跨13齿测量的弦线长是97.012 。公法线长用W 英文是: base tangent length

网友:

看实际情况,应该就是公法线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