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鋅合金壓鑄高手

楼主(2006-12-25):
請問圖片中的拉手這樣的制作流程對嗎?

壓鑄----去批鋒----簡砂批鋒線----用拋光石滾拋-----電鍍

此產品是否能不用詳細的手工拋光

還請各位大哥指點

小弟在此感謝!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产品是装饰品,对表面的光滑程度要求比较高!
最好还是进行抛光处理的好~~~因为电镀对只能增强美感和质感~
不能该面外形~~~

楼主:

這樣的不好拋啊,

网友(2009-12-17):
應該還是用震動研磨好一點..但要注意不可以震太久..不然會變形

网友:
用光整机光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