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腔”如何翻译?---[请教]

楼主(2006-12-25):
大家好啊,有谁知道容腔这个单词怎么翻译啊? 查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查到?,原文如下:

每个撬装式循环罐根据工作性能需要又分隔成不同的容腔,并配备有不同的净化设备、辅助设备。

谢谢啊!!!

网友:

如果楼主实在找不到这个专有名词怎样译,可以采取一种笨办法:将其翻译为普通名词,然后加上一个定于从句解释其功用。例:
Every "撬装式循环罐" can be devided into different cavities per their function, which ... , and is equipped with  different type of purifying as well as accessorial devices.

or,

Every "撬装式循环罐" can be devided into different rooms per the function, and is equipped with  different type of purifying as well as accessorial devices. The cavities can be used to ( accomodate sth. or ... ).

网友:

s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