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大切机如何选配电机---[请教]

楼主(2006-12-25):
<>各位高手们:
<>请问:龙门大切机(石材加工机械)切削力根据不同的被加工石材如何确定,如何选配电机。请各位高手帮忙呀!!

网友:

问题不具体,什么样的切机,什么样的石材.....请把所有相关情况都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