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化硅陶瓷的应用

楼主(2006-12-25):
由于碳化硅陶瓷所具有的高硬度、高耐腐蚀性以及较高的高温强度,使得碳化硅陶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fficeffice" />

密封环碳化硅陶瓷的耐化学腐蚀性好、强度高、硬度高,耐磨性能好、摩擦系数小,且耐高温,因而是制造密封环的理想材料。它与石墨材料组合配对时,其摩擦系数比氧化铝陶瓷和硬质合金小,因而可用于高PV值,特别是输送强酸、强碱的工况中使用。
    SIC-1
型碳化硅常压烧结制品,具有密度高、硬度高、生产批量大、可生产复杂形状制品的特点,适用于高性能的密封件中使用,特别是高 PV值及耐强酸、强碱的工况。而我公司生产的SIC-3型碳化硅陶瓷制品是含石墨的碳化硅材料。由于在碳化硅基体中含有大量的弥散细小的石墨颗粒,与其它材料配对使用时,其摩擦系数非常小,具有良好的自润滑性能,特别适用于制作气密封或有干摩擦工况的密封件中使用,从而使密封件的使用寿命及工作的可靠性提高。
   研磨介质(磨介)碳化硅陶瓷由于其高硬度的特点而广泛用于耐磨机械零件中,特别是球磨机中的研磨介质(磨介)。球磨机中所用的磨介对研磨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基本要求是硬度高、韧性好,以保证研磨效率高、掺杂少的要求。SIC-1型碳化硅陶瓷磨介适合于普通球磨机中使用,它具有硬度高、强度高、价格适中的特点。而SIC-2型碳化硅陶瓷磨介则由于强度高、韧性好,适合于振动球磨机和搅动球磨机中使用。合理地选择磨介可保证你以最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研磨效率和最少的掺杂。

材料硬度HV 比重 g/cm3 强度 MPa 韧性 掺杂 价格

碳钢 900 7.9 450(抗拉强度)好 大 低

玻璃 550 3.2 210 极差较大 低

4 k& R r

氧化铝 1900 3.9 450 一般 较少 一般

3 q. _" J% [ U5 I) d

氧化锆 1700 5.9 900 较好 较少 较高

t3 n! K$ R ~

氮化硅 1900 3.2 1100 较好 较少 较高

碳化硅 2300 3.2 620 一般 少 较高

碳化硼 2800 2.5 410 较差 极少 高

防弹板碳化硅陶瓷由于硬度高、比重小、弹道性能较好、价格较低,而广泛用于防弹装甲中,如车辆、舰船的防护以及民用保险柜、运钞车的防护中。碳化硅陶瓷的弹道性能优于氧化铝陶瓷,约为碳化硼陶瓷的70-80%,但由于价格较低,特别适合用于用量大,且防护装甲不能过厚、过重的场合。我公司生产的SIC-2型碳化硅陶瓷具有强度高、韧性好的特点,作为防弹装甲材料,其抗多次打击性能非常好,因而整体的防护效果优于普通的碳化硅陶瓷,用于圆柱状陶瓷体轻质防护装甲中时,其破碎点达到6.5吨以上,防护效果明显优于使用普通碳化硅陶瓷的圆柱状陶瓷体的防护装甲。

 {

喷嘴用作喷嘴的陶瓷材料有多种,常用的是氧化铝、碳化硅和碳化硼陶瓷等。氧化铝陶瓷喷嘴的价格低,但由于硬度低,其耐磨性较差,多用于喷砂工作量不大的场合。
碳化硅陶瓷的使用寿命是氧化铝陶瓷的3-5倍,与硬质合金相当,多用于硬质合金的替代品,特别是在手持喷枪的工况中使用。SIC-2型碳化硅陶瓷的韧性好,可用于有冲击和振动的喷砂的工况。下表是常用陶瓷喷砂嘴材料的基本特点。

 _9 Q

材料硬度 比重 g/cm3 耐磨性价格

氧化铝较高 3.9 一般一般

4 E# g) M* o S+ l

碳化硅高 3.2 较高较高

碳化硼很高 2.5 高高

硬质合金高 14.5 较高较高

  研磨盘研磨盘是半导体行业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硅片生产的重要工艺装备。通常使用的铸铁或碳钢研磨盘其使用寿命低,热膨胀系数大。在加工硅片过程中,特别是高速研磨或抛光时,由于研磨盘的磨损和热变形,使硅片的平面度和平行度难以保证。采用碳化硅陶瓷的研磨盘由于硬度高研磨盘的磨损小,且热膨胀系数与硅片基本相同因而可以高速研磨、抛光。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硅片尺寸越来越大,对硅片研磨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碳化硅陶瓷研磨盘的使用将使硅片研磨的质量和效率有很大的提高。同时碳化硅陶瓷研磨盘还可用于研磨、抛光其它材料的片状或块状物体的平面。

9 i; _3 [ r

  磁力泵泵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ISO14000国际标准的贯彻执行,对不利于环境保护液体的输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磁力泵由于采用静密封代替机械密封、填料密封等动密封,因而泄漏更小、可靠性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对于磁力泵一般要求免维护的时间为八年,即要求连续运转八年不得拆卸,因而对磁力泵件的选材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如泵中的泵轴、止推盘、轴套等,必须耐磨损、耐腐蚀。而目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材料只有碳化硅陶瓷最适合。我公司生产的SIC-1形陶瓷泵件其耐腐蚀性和耐磨损性能极佳。而SIC-2型陶瓷泵件则由于强度高、韧性好,可用于大功率、受力复杂的泵件中,但耐腐蚀性和耐磨损性能略差一些。

+ Y. E }

  高温耐蚀部件碳化硅陶瓷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它的高温强度,即在1600oC时强度基本不降低,且抗氧化性能非常好,因而可在高温结构件中使用。如高温炉的顶板、支架,以及高温实验用的卡具等。

网友(2008-01-09):
碳化硅陶瓷的应用    由于碳化硅陶瓷所具有的高硬度、高耐腐蚀性以及较高的高温强度,使得碳化硅陶瓷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密封环  碳化硅陶瓷的耐化学腐蚀性好、强度高、硬度高,耐磨性能好、摩擦系数小,且耐高温,因而是制造密封环的理想材料。它与石墨材料组合配对时,其摩擦系数比氧化铝陶瓷和硬质合金小,因而可用于高PV值,特别是输送强酸、强碱的工况中使用。我公司生产的SIC-1型碳化硅常压烧结制品,具有密度高、硬度高、生产批量大、可生产复杂形状制品的特点,适用于高性能的密封件中使用,特别是高 PV  值及耐强酸、强碱的工况。而我公司生产的SIC-3型碳化硅陶瓷制品是含石墨的碳化硅材料。由于在碳化硅基体中含有大量的弥散细小的石墨颗粒,与其它材料配对使用时,其摩擦系数非常小,具有良好的自润滑性能,特别适用于制作气密封或有干摩擦工况的密封件中使用,从而使密封件的使用寿命及工作的可靠性提高。
研磨介质(磨介)  碳化硅陶瓷由于其高硬度的特点而广泛用于耐磨机械零件中,特别是球磨机中的研磨介质(磨介)。球磨机中所用的磨介对研磨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其基本要求是硬度高、韧性好,以保证研磨效率高、掺杂少的要求。我公司生产的SIC-1型碳化硅陶瓷磨介适合于普通球磨机中使用,它具有硬度高、强度高、价格适中的特点。而SIC-2型碳化硅陶瓷磨介则由于强度高、韧性好,适合于振动球磨机和搅动球磨机中使用。合理地选择磨介可保证你以最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研磨效率和最少的掺杂。

材料硬度HV比重 g/cm3强度 MPa韧性掺杂价格
碳钢9007.9450(抗拉强度)
玻璃5503.2210极差较大
氧化铝19003.9450一般较少一般
氧化锆17005.9900较好较少较高
氮化硅19003.21100较好较少较高
碳化硅23003.2620一般较高
碳化硼28002.5410较差极少
防弹板   碳化硅陶瓷由于硬度高、比重小、弹道性能较好、价格较低,而广泛用于防弹装甲中,如车辆、舰船的防护以及民用保险柜、运钞车的防护中。碳化硅陶瓷的弹道性能优于氧化铝陶瓷,约为碳化硼陶瓷的70-80%,但由于价格较低,特别适合用于用量大,且防护装甲不能过厚、过重的场合。我公司生产的SIC-2型碳化硅陶瓷具有强度高、韧性好的特点,作为防弹装甲材料,其抗多次打击性能非常好,因而整体的防护效果优于普通的碳化硅陶瓷,用于圆柱状陶瓷体轻质防护装甲中时,其破碎点达到6.5吨以上,防护效果明显优于使用普通碳化硅陶瓷的圆柱状陶瓷体的防护装甲。
喷嘴  用作喷嘴的陶瓷材料有多种,常用的是氧化铝、碳化硅和碳化硼陶瓷等。氧化铝陶瓷喷嘴的价格低,但由于硬度低,其耐磨性较差,多用于喷砂工作量不大的场合。碳化硅陶瓷的使用寿命是氧化铝陶瓷的3-5倍,与硬质合金相当,多用于硬质合金的替代品,特别是在手持喷枪的工况中使用。我公司生产的SIC-2型碳化硅陶瓷的韧性好,可用于有冲击和振动的喷砂的工况。下表是常用陶瓷喷砂嘴材料的基本特点。
材料硬度比重 g/cm3耐磨性价格
氧化铝较高3.9一般一般
碳化硅3.2较高较高
碳化硼很高2.5
硬质合金14.5较高较高
研磨盘  研磨盘是半导体行业中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用硅片生产的重要工艺装备。通常使用的铸铁或碳钢研磨盘其使用寿命低,热膨胀系数大。在加工硅片过程中,特别是高速研磨或抛光时,由于研磨盘的磨损和热变形,使硅片的平面度和平行度难以保证。采用碳化硅陶瓷的研磨盘由于硬度高研磨盘的磨损小,且热膨胀系数与硅片基本相同因而可以高速研磨、抛光。特别是近几年来的硅片尺寸越来越大,对硅片研磨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碳化硅陶瓷研磨盘的使用将使硅片研磨的质量和效率有很大的提高。同时碳化硅陶瓷研磨盘还可用于研磨、抛光其它材料的片状或块状物体的平面。
磁力泵泵件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ISO14000国际标准的贯彻执行,对不利于环境保护液体的输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磁力泵由于采用静密封代替机械密封、填料密封等动密封,因而泄漏更小、可靠性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对于磁力泵一般要求免维护的时间为八年,即要求连续运转八年不得拆卸,因而对磁力泵件的选材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如泵中的泵轴、止推盘、轴套等,必须耐磨损、耐腐蚀。而目前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材料只有碳化硅陶瓷最适合。我公司生产的SIC-1形陶瓷泵件其耐腐蚀性和耐磨损性能极佳。而SIC-2型陶瓷泵件则由于强度高、韧性好,可用于大功率、受力复杂的泵件中,但耐腐蚀性和耐磨损性能略差一些。
高温耐蚀部件 碳化硅陶瓷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它的高温强度,即在1600oC时强度基本不降低,且抗氧化性能非常好,因而可在高温结构件中使用。如高温炉的顶板、支架,以及高温实验用的卡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