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用的管件,镀锌问题---[请教]

楼主(2006-12-25):
请问各位大虾

在一些管道用的管件中电镀、热度、烤镀有什么区别?镀锌后外观上怎样辨别?三价镀锌、六价镀锌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

楼主这个帖子过去发过了,以后请不要重复发。谢谢!过去的我已经删除了。

网友:

电镀(electroplating)是一种电离子沉积过程(electrodepos- ition process),是利用电极(electrode)通过电流,使金属附着在物体表面上,其目的为改变物体表面的特性或尺寸。

二,三价铬是指铬在+2,+3状态下的形态
六价铬 指的是在 重铬酸根中存在的铬,不是单独的什么铬离子,重铬酸根 主要是氧化性很强,不管是什么状态的铬,都是有致癌作用的!
可以在网上多找找

网友:

镀铬有3价与6价之分,6价铬有危害,3价铬属环保的,我的讲法对吗?外形上不知如何识别。

楼主:

我也听说过六价和三价之分,但都是镀锌!在外观上怎样区分他们是六价还是十三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