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机械,俺模仿了意大利VX10双边光---[请教]

楼主(2006-12-26):
各位大虾:

      俺从事非标设计已有六年了,以前主要是从事塑胶机械设备改良及开发设计,这几年一直从事玻璃机械的设计。俺想寻找有没有在从事玻璃机械开发设计人员共同探讨一下。

      最近俺模仿了意大利VX10双边光,生产时老是会出现这问题:第一、磨出来的玻璃对角线相差2mm;第二、磨出来的玻璃尤其是长边倒角两头大,中间小。

      但是俺自行开发设计的双边圆倒不存在对角线相差2mm的问题,只是有的时候磨出来的玻璃会有白点。

+ P; O+ c i* J g

      请各位大虾帮忙指点。

网友:

楼主,玻璃机械咱们这里数你资历深:)
能否请你把玻璃机械这个行业做一下简介呢?有哪些重要设备,重要厂商,市场分析,咱们国家这行业先进性如何...等等。
这个行业属于哪个分类呢,属于建材设备?放在塑料机械是否合适?
感谢哦。

楼主:

谢谢提醒,俺以前是从事塑胶机械设备改良及开发设计,有PVC胶布机、印刷机、贴合机,前二年老板把调到玻璃厂来开发设计玻璃深加工设备。俺所从事玻璃机械设计,主要是用于民用玻璃深加工,有斜边机、直光机、直圆机、双边光、双边圆外、清洗机这些都是自行模仿设计的(除双边圆外),当然玻璃机械设备还有很多

网友:

楼主,有没有些玻璃方面的好资料大家分享一下吧,谢谢啦,

楼主:

还有钢化炉、中空玻璃机械、钻孔机、贴膜机这些主要用于加工民用玻璃,另外加工汽车玻璃的如热弯炉等。可以在网上查找,输入玻璃机械即可,国内外制造商到处都是,不过国内生产的很差,尤其配件方面,比俺公司自制的还差,不过俺公司的成本比国内高,因为是自用,所以配件都买质量好的,而且国内制作的机台粗糙度、精度都做得相对较差,所以说中国制造的悲唉啊!

网友(2007-07-31):

楼主好,我知道你磨边几的毛病在那里

网友(2008-04-30):
楼主你是在那里的阿
我也是从事玻璃机械的哦

网友(2008-07-03):
长边倒角两头大,中间小,和有白点,是因为磨了玻璃两边,中间没有磨到,才有白点的,我们这里叫亮点,我现在也在搞玻璃机械,多交流啊,
不知道你是用的砂轮磨的边还是沙带啊

网友(2009-03-25):
哈哈 这个我也搞了几年,从你说的看你那边技术很差呀

网友:
广州顺德伦教工业区里做的挺多的

网友:
怎麽称呼?我是济南金贝洋机器的,主要生产中空玻璃设备,玻璃掰片设备等。关于双边磨磨切调角问题可以先用水平装置调平,再校对基准固定边磨切面与轨道垂直后重试一遍。不知合题吗?

网友(2009-12-16):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否请你把玻璃机械这个行业做一下简介呢?请指点指点

网友(2010-03-26):
俺也是搞玻璃机械设计的啊,搞这个差十年吧!有空交流下!QQ652736921

网友:
能介绍些国际知名OEM吗?谢谢

网友(2012-02-04):
图很漂亮,你们制作精度太差了,(一般验收标准4米乘4米玻璃,对角加减1毫米),看图好象是双伺服驱动主传动的,电机要选好的才行,两边同步。

网友(2012-11-16):
玻璃的白点应该是未磨到,楼主应该增加余量,或者改用磨头,或者提高定位精度,两头都磨到了...中间没有磨到,变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