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交流电机的低压启动问题---[紧急求助]

楼主(2006-12-26):
各位大哥,在冬天的时候(环境温度较低),微型空气压缩机用的单相电机的低压启动通常比较困难,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急待各位的帮助!

网友:

将空压机换成冬季用机油,比较稀阻力小。把排气阀打开,让它启动时没有负荷,启动以后,温度上来些再关上阀门。

网友:

检查一下启动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假如温度较高时启动正常,那么冬天换用黏度较低的油液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