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这样的螺栓螺母,选用哪种机床最合算?

楼主(2006-12-26):
大批量加工化工工程用六角头螺栓、等长双头螺柱全螺纹螺柱和六角螺母,应选用什么样的机床最经济合算?

$ O- D( _ A' u2 L9 i$ _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楼主问题很好,但一个问题只许发一次,别重复发,谢谢!
我们这里是严格管理的。

楼主:

六角头螺栓 GB/T5780~5786 M16~M48 4.8 8.8; 10.9

六角螺母 GB/T6170~6173 M16~M48 6; 8; 10

钢结构螺栓 ASTM A325 A490 1/2"~1 1/2"  A325; A490

钢结构连接用高强度螺栓 ASTM A325M A490M M16~M36 8S; 10S

碳钢和合金钢螺母 ASTM A563
A563M 1/2"~1 1/2"
M16~M36  A; C; DH
8S; 10S
高压高温螺栓配用的碳钢和合金钢螺母 ASTM
A194/A194M  1/2"~2 1/2"  2H
碳钢螺栓和螺柱 ASTM A307  1/2" 2 1/2" A; B; C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化工工程用的螺栓螺母和普通机械产品上用的不一样吗?

楼主:

俺是真不懂,代别人问一下,更具体点就象如下的型号需要哪些加工设备
FULL THREADED STUD BOLT / 2 HEAVY NUTS (II TYPE, m=1.0d),35CrMoA / 35#,SH/T3404
FULL THREADED STUD BOLT / 2 HEAVY NUTS (II TYPE, m=1.0d),25Cr2MoVA / 35CrMoA,SH/T3404

网友:

加工这东西应该找标准件厂家,他们的设备就是大批量加工,采用搓丝机、模具压力加工等手段,具体的设备不事很清楚

楼主:

有个朋友想直接弄个厂子干,不知道需要多少设备

网友:

标准件最好到专业厂家或市场标准件代理商那里去采购,因为如果标准件自己加工,成本太高,很不经济!

网友:

搞机械的工程师画图一定要注意外观和机械图标准.这样的产品用冷挤压是要节约成本很多.冷挤压加材料费几块钱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