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转动下轴承发热过大---[请教]

楼主(2006-12-26):
由于噪声过大从新对轴加工(600+0.04)换新轴承(6312)后 轴承温度升的太快还高,不到半个小时润滑脂全部流出.转速2800.22KW电机皮带传动球磨机

网友:

运转2小时后观察温度是否下降

楼主:

没试过,不到一个小时就没润滑脂了不敢开机了

网友:

有可能是轴承预紧过大,和加了过多的油脂,轴承刚装进去时,运脂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为5--6分钟,等下再开,

楼主:

好了  ,是轴不同心  换了个双连轴承一切OK谢谢大家

网友(2007-11-13):
我分析最大的可能性在轴系的加工精度有问题!

网友:
轴承发热无非三种情况,轴承损坏,预紧力过大,油质不好

网友:
添脂量要适量,工况不好时可选用耐高温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