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r的焊接---[请教]

楼主(2006-12-26):
又来了, 请教下 锆的物理特性,应用场合,焊接性能,焊接方法!  只要不是乱编的都来! 谢谢黄河 每次都回帖,这次再帮下!

网友:

xichubalan大侠,您好!
由于各方面原因,没有及时给您回复,深表歉意!
这种材料本人也没有接触和操作过,我查了些相关资料供你参考:

锆的物理化学性能与钛相似,其密度略小于港钢熔点较高,达1855°,线膨胀系数较低,塑性和焊接性良好。
锆的常用焊接方法为钨极氩弧焊:
焊接工艺如下:
1、焊前清理;
2、焊丝选用:ERZr1、2、3;
3、焊接参数:用2.0锆板参考,钨极直径3.0,焊丝直径2.0,喷嘴12,电流60~70,
            氩气8~10;
4、焊后退火:650~750°C最好在真空或纯氩气氛中退火。

只要气体保护效果好,焊接参数选择正确,便能获得强度、塑性较好的焊接接头。

当然还有真空电子束焊,电阻点焊等焊接方法。

楼主:

谢谢斑竹每次都回帖子 有时间我再去查下其他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