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塞阀的内密封,To 滴水天

楼主(2006-12-26):
答滴水天大侠问:旋塞阀的内密封,就是阀芯与阀座之间的密封面能够保证密封要求吗?当然,有各种介质、温度、压力的不同,密封的可靠性就会不一样。

请看一款产品的图样。

网友:

谢谢“憨老马”老弟,让您费心了。图纸中,那个“无死角”所指的是铁氟隆吗?那就是说,阀芯锥面与铁氟隆密封基座的配合保证了内密封。请讲讲铁氟隆的成型过程,这种材料的特点,好吗?请问,这种旋塞阀需要大的启闭力吗?稍大点的球阀是要很大的力才能开关的。

楼主:

1. 铁氟隆材料的特点,请到:http://bbs.cmiw.cn/forums/102535/ShowPost.aspx#102535;

2. 那个“无死角”所指的就是铁氟隆;

3. 的确这类阀门的启闭力挺大的,如果是没有安装好的阀,我没有办法用手启闭2"的阀.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做内密封基座,其锥形密封面与阀芯锥形密封面的吻合是成型时做到的,还是靠压紧阀芯实现的呢?启闭力大是保持内密封的效果,还是从卫生角度考虑呢?超高分子聚乙烯可以替代聚四氟乙烯吗?

楼主:

    1. 用聚四氟乙烯做的内密封基座,其锥形密封面与阀芯锥形密封面的吻合,是该零件成型时就做好的,不是单靠压紧阀芯实现。由于聚四氟乙烯材料的受压变形很小。

  2. 启闭力大主要是为保持内密封耐压的效果,而卫生级别要求主要在结构设计(比如无死角,易清洗)、材质选用(耐酸碱等)及内表面要求(Ra0.8或镜面、无砂眼气孔)等方面来考虑。

  3. 超高分子聚乙烯可以替代聚四氟乙烯吗?
    暂时尚没有采用超高分子聚乙烯材料来替代聚四氟乙烯.
     材料的选用主要考虑应用场合的需要,目前食品饮料方面使用的密封材料主要有:EPDM(三元乙丙)\Silicone(硅橡胶)及Viton(氟橡胶)等

网友:

谢谢。
下图旋塞阀的阀芯介质通道横截面是矩形的,这样的通道流阻应该比圆形通道的大些,主要是考虑节约阀体材料,还是减小阀体横向体积,还是从阀体的承压力考虑?

楼主:

对不起,图中阀门不是我厂产品,实在不能妄加评判。
不过从我们以前学过的一道几何题里,可以推算这是为了在同等阀体体积中,获取最大流量的意图。请大侠斧正。
谢谢!

网友:

谢谢憨老马老弟。
刚才发现我的问话中有瑕疵,不好意思,今后还会向您请教一些问题。
祝好!

网友:

聚四氟乙烯有很优异的化学惰性,同时又不粘,使用中不容易结垢,在食品加工和制药用的较广

网友:

谢谢“狗娃子”朋友。

网友(2007-09-06):
Re: 旋塞阀的内密封

聚四氟乙烯是用和阀体对配压进去的,里面用特殊的胶水粘贴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