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液压缸来同时顶起一重物---[请教]

楼主(2006-12-26):
  小弟在此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L2 R

我们的一个产品里涉及用四个液压缸来同时顶起一重物的动作,原先的设计是通过液压系统共给压力油,由一阀板(一路分四路)分别给四个缸供来控制重物起降(重物的中心不在几何中心,及一边重一边轻);试车的时候四缸没有同时升起,液压缸是随负载阻力大小不同活塞移动有快慢,及一边先升起来一边后起来.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式方法来实现,可以是液压回路或者有其他机构实现,还是几种组合实现.

网友:

朋友你的情况应用场合我了解不到,但浅显的办法有,将重的地方用大径点的缸,尽量估计出其大小时间,如果每次轻重位置都变的话就需要将物体适当定位了,如果没有办法定位,那就看看能不能用4导杆台板,一大缸顶台板升降.

楼主:

谢谢二楼的朋友回复, 轻重位置可以定,重的地方用大缸径,现在我们没有做详细的测量大小时间, 你可以详细点解释一下一大缸顶平板吗?谢谢!

网友:

四个油缸同时升降首先要看四个油缸的距离,如果距离在800MM以上实现起来比较麻烦,何况你说的你要顶起来的重物还是不规则的,及时是规则的,也不容易实现,首先你泵出油到你四个油缸管路长短不一样,你油缸上四个平衡阀或液压琐开启压力不不完全相同,用一个平衡阀或液压锁的话又会有串油现象,即使你用传感器的方法我觉得也有一些问题,况且你那里的条件估计也不合适.所以我建议你尽量用液压缸和2楼说的辅助件配合的方法完成,下面做个拖架,和上面的重物一起算出你的重心,然后在重心处安装大油缸.你可以把你要实现的功能以及一些基本的参数告诉这里的同志们,一起帮你看看.

网友:

其实我认为二楼的办法使用效果可能不是很好,因为物体的重心你可以算出来,但正如四楼所说油管的长短以及每个油缸的密封阻力这些都没有办法计算,比较好的办法要末四个缸采用机械同步,要末就是一个缸加导向装置。

网友:

2楼: 大的地方用大缸 小的地方用小缸 那肯定就不会同步了 想同步那你就用比例阀吧 想一般的同步就用分流阀 或用机械同步

网友:

rshg 你好

你用的是柱塞缸吧.如同步精度要求不高,可在每个支路上各加一个节流阀.通过调节节流阀控制各缸同步.

网友:

这是同步举升的问题。请问,你们生产的产品是批量的吗?其他发达国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需要社区攻关吗?

网友:

比较看好7楼的方案~~~

加节流阀试试~~~

PS
如果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

网友:

我在飞的办法比较实际。简单又可靠。

网友:

      搂主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遇到过,这在当时是个颇为头疼的问题!
    通俗的说,这就是个同步性的问题,单单两缸的同步性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更何况是四缸的同步!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分流阀的尺寸完全对等;其次,液压缸的运行阻力完全一致(即运行时所需负荷相同,摩擦力一致);第三,就是重物本身的重量分布。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选用的分配阀质量好之外,液压缸等执行机构也需有较好质量;第二,就是在各支路上安装节流阀,用以调节因分配阀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不同步现象;最后,从安全角度出发,我建议,你的液压缸与重物连接处采用球头式连接,保证不会卡死,或者出现重大的人生财产损失!
    希望,我的一些看法能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兄弟姐妹的好提议. 我在说明一下问题:下两附图所示 四缸是同一型号行程的,垂直向上向下运动,行程60--70mm,现在就是液压缸位置不一样负载不一样,就导致不能同时运动, 7楼我在飞的建议不知道有用过实践过没有?我们的产品是批量生产的,谈不上国际先进的 再次谢谢上面兄弟姐妹的回复

网友:

楼主你好,我说的4导杆其实就是一般的立式液压封机那种,3层板用导杆穿住,中间的那层板是活动的,可以由安装在底板上的油缸控制升降.另外我说的那叟主意当然是建立在轻重差很远,均装节流阀的基础上,另外我刚才又想到如果油缸均足够力,只是速度不同,你甚至可以轻的地方用大径,重的地方用小径,再用节流阀适当调节,不知道各位有何看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提到的这个问题,我也曾经遇到过,这在当时是个颇为头疼的问题!
通俗的说,这就是个同步性的问题,单单两缸的同步性目前还不能完全实现,更何况是四缸的同步!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分流阀的尺寸完全对等;其次,液压缸的运行阻力完全一致(即运行时所需负荷相同,摩擦力一致);第三,就是重物本身的重量分布。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选用的分配阀质量好之外,液压缸等执行机构也需有较好质量;第二,就是在各支路上安装节流阀,用以调节因分配阀分配不均而造成的不同步现象;最后,从安全角度出发,我建议,你的液压缸与重物连接处采用球头式连接,保证不会卡死,或者出现重大的人生财产损失!
希望,我的一些看法能对你有所帮助

   看来问题还比较严重啊,我们就是四缸分两组,组之间的时间差大约(估计的)5到6秒吧,重物有倾斜,所以现在需要控制同步性,也就是升起下降能基本平稳,没有倾斜,精度要求不太严格,我们准备试试齿轮分流加各支路节流看看

4 M* F+ n6 z v5 @" U. |

谢谢一路凯歌  知道你的意思了

网友:

小弟不才,现读大四,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不知道用同步缸同步回路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再者,用一个液压缸推动蛇形支架举升重物不是很简单吗?为什么要用这么复杂的装置?怎样让液压泵输出的压力达到一定数值后压力油才开始输送到系统?望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使用同步阀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不必用四缸的,用两个缸。每个缸活塞杆上用一个叉块,分别顶在重物支撑点处就行了
质量好的同步阀要买国外的了,较贵

网友:

      我觉得如果安装条件容许,还是用机械同步比较好,我厂用于竹胶板生产的压机是用6个缸的,最大行程1000,用齿轮齿条同步,同步效果相当好,精度也高。

网友:

类似的设计我做过,现场使用效果还可以,就是要用到一个同步分配器同时向四缸供油,
当然,每次还要校正误差。我有现成的图纸。

网友:

如果重物的重心位置很不是固定的,那么用节流阀什么的其不要经常调,那要看具体使用情况是否容许,我本人比较偏重于用一个液压缸+机械同步(杠杆),
   首先如果用四个液压缸,假如重物中心有可能在台面的任何位置,那么每个液压缸必须分别单独具有重物的能力,而使用一个液压缸(+机械同步)就可以缩减为仅使用一个液压缸了(成本缩减),“比方说我站在磅秤上秤体重不管我站在磅秤的任何位置,秤出来的重量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的体重),也就是现在液压缸所承的力量”
   其次用机械同步简单,可靠。
 但也要考虑到空间位置是否容许,同步机构所带来的成本,机构的重量也要记进去;
有什么不托请高手拍砖!

网友:

四个油缸顶选用顶升力要足够,采用柱塞杠,结构简单,缸体带导套,卸掉因块1移动产生的偏心矩,柱塞杆和工作台联接采用铰结构,不必设置节流阀.

网友:

我想除了在液压上来改善一下他们不同步的情况外,我想也可以采用机构上解决问题,比如上面提出的蛇行托举,我认为加四个长形导套来避免不同步,或者再加上两同步吊臂来迫使台面上下平稳,这样液压缸也可以减少啊,何必要四个呢?

网友:

我的建议是采用机械同步,用扭力轴把四个缸连接起来就可以同步起升了,结构简单,经济。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同仁好建议.

网友:

用同步阀,不过代价高一点!!!

网友:

参考:
1、采用同步分流马达;
2、举升力不大的情况可以采用4双出杆油缸串联;
3、单缸4柱或剪刀撑结构。

网友:

我们这里有过类似情况,我们这里用了两种方式:一液压方式油路上加节流阀来控制四个液压缸的同步性,二 我们用的是机械的方式在四个角上装通过涡轮蜗杆带动丝干的减速机把这四个减速机用传动轴连在一起的方式

网友:

同步要求不严格时 可以就用同步阀  但是液压缸上要自带消除累计误差的小装置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四只液压缸呢?参考一下液压举升机的结构,一只油缸就可以解决问题,不过油缸直径要通过计算选取。

网友:

1、用四联同步马达给四个油缸供油。
2、同步并不仅靠液压就能解决。机械的加工装配精度以及导向装置的设计也很重要。

网友:

同步的问题是比较头疼的,头疼的不是手段,而是制造成本与控制精度这一矛盾如何权衡。
1.单向节流阀控制;
2.同步齿轮马达控制;
3.同步阀控制;
4.比列阀控制;
从1到4,制造成本与控制精度大致成正比;2,3比较接近。

网友:

我也做过同步油缸,效果不理想.要差5%左右.不建议采用.尽量用一个油缸.最多加几个导拄.这样经济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重物的重心位置很不是固定的,那么用节流阀什么的其不要经常调,那要看具体使用情况是否容许,我本人比较偏重于用一个液压缸+机械同步(杠杆),
首先如果用四个液压缸,假如重物中心有可能在台面的任何位置,那么每个液压缸必须分别单独具有重物的能力,而使用一个液压缸(+机械同步)就可以缩减为仅使用一个液压缸了(成本缩减),“比方说我站在磅秤上秤体重不管我站在磅秤的任何位置,秤出来的重量是一样的(那就是我的体重),也就是现在液压缸所承的力量”
其次用机械同步简单,可靠。
但也要考虑到空间位置是否容许,同步机构所带来的成本,机构的重量也要记进去;
有什么不托请高手拍砖!

 我也想过机械同步,但是机械同步具体实现起来的有很多实际问题,比如我产品长方向距离比较远2.5m左右,宽1.3m左右,重量有2吨多吧!

前面我发的简单模型示意图二,四油缸杆(端铰联接一垫板)伸出接触地面把重物抬起

网友:

我觉得用一个液压缸和一套滑块四杆举升机构(与市场买的举升机构一样)就可以了,液压系统可以很简单,机械结构也很简单。

网友:

楼主下次说问题就说详细点,比如说你要的压力是多少,别人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才能试想别的解决方案,四缸如果要高度同步的话,确实是不容易实现的.如果你的工作压力不是太大的话,就最好用一缸来解决

网友:

用一般液压方法难以保证同步,需采用位移传感器+比例阀形成闭环控制,不如从机械上想办法.

网友:

一定要用四个缸吗,既然实现起来那么难的话,就不能用四支哥伦柱做导向和定位柱,上面安装一个平板,类似做开合模具的样子,重物安放在平板上,而下面设计用一只液压缸来顶起,这样肯定能同步。不过设计过程中要考虑到受力特别中的一柱会否容易磨损,建议重物每次安放时候最重的一点可以选四支柱位轮着来放。

网友:

可以以采用电梯的滑靴结构作导向机构,采用一个油缸作动力源,四个缸的同步解决恐怕目前无法解决。

网友:

四个油缸,由于个方面原因很难保证同时动作,所以你若是提升重物考虑采用升降液压梯这样类的设备,,请问贵单位做什么的.本人QQ702108565

网友:

用多活塞等容积同步分配器,能保证每个缸底进油量相等,天津优瑞纳斯有现成的东西,原理很简单就是一个缸带四个缸。

网友:

还有就是先多循环排空,有气就不准

网友:

用比例系统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热情的帮助!和回复,让我了解了更多的方法.采用了你们的一些办法试验了(液压四缸),同步性确实不好解决,我们工况对同步性精度要求不太高,但是安全性,由于质量大.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油缸呢,能不能用螺旋升降机呢?因为不管怎么做四个油缸都很难同步的,用螺旋升降机的话就能够实现同步

网友:

同步不高可以考虑采用油缸+节流阀形势
达不到要求的话也可以用同步阀加机械消除累加误差的装置

楼主:

也不是一定要用液压,方便结构简单,利用现有液压管路系统的考虑.

网友:

小弟不才,觉得可以用滚珠丝杠正反两根,滑块两个,用十字连杆相连(专业的叫什么不知道)。电机驱动。精度比较高

网友(2007-01-28):

   四个液压缸的同步问题比较难以解决,你何不用一个,在四周采用四只导柱可实现同步稳定不偏斜.

网友:

将4个油缸串联起来用可以吗?

网友:

用3个液压缸比较好,平衡有保证,吉大 有相关试验机 可以咨询一下

网友:

 四个油缸用四套油泵站就能实现同步顶升,另外用限位开关来控制四只油缸的行程差.

网友:

目前,采用何种措施都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同步的,只是精度问题。我们也遇到四缸同步问题,确实不太容易解决。目前,两缸可以做到基本同步。四缸同步的费用要相对高些。我们可以继续探讨。

网友:

方法一:四个液压缸控制油路并联,重物支撑件设置可靠的机械导向。此方法控制简单,成本较低。

方法二:采用比例控制技术,光栅尺位移检测反馈,实现压力和行程的自动控制,满足重物顶起要求。此方法控制复杂,成本较高。

网友:

可以用顺序阀控制,升起时轻的位置回油路用顺序阀加背压,下落时重的位置回油路用顺序阀加背压,逐渐调节,可以达到很好的同步。顺序阀使用带有单向功能的。

网友:

对于大家所说的同步与不同步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那就是起升时各缸因为重心的问题造成受力不一,所以承载中的缸就升的慢,但是,大家要考虑这一点,这四个缸是一条液压管路分出的四条油路,压力是一致的,油的受力压缩量并不是很大,造成各缸升降高矮不一我认为是四缸的油因为受力不一产生互窜,可以考虑在四个管路上分别加一平衡阀,保证缸里油不窜到其他管路,这样,只要缸压力够用,升降的同步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个人意见,如有不当请见谅!

网友:

不是互相串油,同一油路供油,自然负载小的地方进油量就要大,这个问题我在现场遇到过,很多方法实验过,我们的偏载比这个还要大,最后我就是用顺序阀解决的,快五年了,现在还在用。

网友:

建议用两级分流集流阀辅之节流微调和补流等措施,可以作到四缸基本同步。

网友:

多缸同步问题比较难解决,视要求精度有以下几种解决方案
一、同步精度在1%以内,可以使用四联同步齿轮马达,要求再高使用柱塞马达。
二、同步精度在0.1%,使用位置传感器加比例阀组成四个闭环控制回路,可以做到。

网友(2007-03-01):

不知楼主是否搞定方案.我认为用四缸并联+两套强制平衡杆+链轮串连就能解决问题,成本不大,约500元.在5吨以下同步达到3mm/2000mm2没有问题.希望我的一些看法能对你有所帮助!QQ45910745

网友(2007-03-31):

好象比较复杂呀?!

网友:

我现在忙着工作需要,有急需要毕业设计有没有可以帮忙的,小女子着里谢过了

网友:

用三个集分流阀即可实现,或者用两个叠加式单向节流阀

网友(2007-05-09):

可用四台同等流量的液压泵,分别对各液压缸供液就行了.

网友:

几缸同步是液压难题,主要看你的液压缸的同步精度,若几mm,可用同步阀来解决,若要求是零点零mm唯一办法只有用光栅或旋转编码器加比例阀或比例泵闭环控制,这个方面我们有研究,我们能做到在相距7m远的油缸同步精度在2mm内,应用在3000吨汽车纵梁液压机上,是平行的六缸同步.

网友:

加一同步轴即可解决

网友:

    要求精度不高,就用多活塞等容积同步分配器,完全可以保证每个缸的进油量基本相等,我们做过六缸同步的,只要你四个油缸所需要的油液不是很大的量,两吨的起升重量很小的,很容易做。
  还有么就用液压升降台,就是剪刀叉式的,我们做过1800mmX5000mm台面,起升重量3吨,升程1000mm,有可以帮助的,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2007-07-17):

现在做这样的同步系统,大多采用的是机械式的举升系统(即螺旋升降机形式)但并不能完全替代。其自锁性、同步性更高,驱动器简单(直接电机驱动),更无繁锁的管道和阀,但还要看你具体的场合而定!

网友:

可考虑机械同步.齿轮,齿条结构就可以.但同步精度不高

网友:

1.要是提升的物体重量不是很大,不超过500kg的,建议采用一个液压缸和一套滑块四杆举升机构(与市场买的举升机构一样)就可以了,液压系统可以很简单,机械结构也很简单。这样要比4个油缸同步要好,而且经济!
2.要是提升物体重量超过500kg,而且很大,可以采用两个油缸,大油缸放在靠近重心下面,两个油缸采用机械同步,两个油缸分别采用节流阀调节。
3.要是不用机械同步采用比例阀和位置传感器进行闭环控制(两个油缸),不过这样成本相对高一些。

网友:

我认为如果不同步问题不是十分严重的话,不如在液压缸的缸头导向带上做文章,减少磨损。

网友:

我有个建议
如果你的结构不允许改变的话
你可以试试用四块电液比例调速阀进行控制,不过这样液压系统成本会较高.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可以用两个方法来解决:
方案1是用两级分流集流阀来实现四缸同步,同步精度可控制在5%以内.辅以四个可调节流阀使同步精度进一步提高.建议油缸上加装液压锁确保安全.
方案2是用一台电机驱动四台定量泵同步精宽也在5%以内.
以上两种方案我们都在施工现场用过,能够满足使用要求,我们是桥梁的移动模架,共有8只油缸,(一头四个)由于我是电脑菜鸟,不知道如何把系统图传给你.有点遗憾

网友:

用同步马达怎么样?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同步马达进行控制,但使用时要保证缸径的一致

网友: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最好用一个同容积的4联同步缸,活塞上必须带有单向阀来补油,以更好的达到同步效果,同步阀不解决偏载问题

网友(2008-12-11):
同步性的问题,存在很多因素

网友:
用串联同步回路

网友(2009-04-22):
无论多重的负荷:用液压提升不成问题.
你的难点是要实现四个油缸的同步,实质上用伺服阀+油缸带高精度的位置传感器进行闭环就可实现.但是这样的方案一点都不经济:
我的建议是:油缸通过一个平行四边形机构来驱动你的重物会使你的方案简化很多.

网友:
最好是用机械同步,方法简单,在精度要求不很高时很适用

网友:
我看要用比例阀,或者用几个节流阀,或者在回油口装节流阀,不过回油压力很高!!!

网友:
使用同步驱动回路

网友(2011-11-02):
可以考虑用同步马达、同步缸、比例阀等实现多缸同步

网友(2011-12-30):
做一个液压平台,只用一个液压缸就可以。想检修小轿车那样的。

网友:
最好是机械的办法解决,成本低。如果想用液压的方法解决,可以安装三个分流集流阀,就是一分二,二分四。

网友:
典型的执行机构同步问题么!有很多同步方法,如机械同步,调速阀同步,分流集流阀同步,容积同步伺服同步。
假如你的四个油缸偏载情况不严重的话,把四个液压缸活塞杆连接一下,实现机械同步就好了哇!

网友:
比较好的办法要末四个缸采用机械同步,要末就是一个缸加导向装置

网友:
我感觉可以采用较低精度的长距离位移传感器配合液控溢流阀。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