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6安装,不能转IGS格式---[请教]

楼主(2006-12-26):
 各位好:

     我近来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sw2006 spo装了n遍都不能转IGS格式。谁能帮我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

不是SW2006的问题,是你转换的问题。切记:另存为igs格式时,不可使用中文的文件夹和文件名。小技巧而已。

网友:

igs格式自身的特点  只能保存在英文目录下  文件名也要是英文的   保存以后就可以复制至其他地方了

网友(2013-05-15):
没有发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