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氟隆为何物?

楼主(2006-12-26):
请教各位特氟隆是什末材料,有什末优点,它主要用来做什末?

网友:

特氟隆(teflon),也有译作铁氟隆,特富隆,其学名应该是:聚四氟乙烯,通常亦称:塑料王。英文简写:PTFE 有优异的耐化学性能,常用于化工、制药及食品饮料行业密封的标准材料。

网友:

电饭堡,抄锅--所说的不粘锅,就是镀了层特氟隆
据说对人体有害。

网友:

呵呵
塑料王聚四氟乙烯都知道
穿了马甲没认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饭堡,抄锅--所说的不粘锅,就是镀了层特氟隆
据说对人体有害。

) [- l `+ v" `/ J

老一代不粘锅用的是特氟隆, 本身无毒,但炒菜时温度过高,例如超过260度,就有东西会发出来,对人体有害。新一代的不粘锅已不再使用特氟隆

网友(2008-02-18):
很想知道其成型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一代不粘锅用的是特氟隆, 本身无毒,但炒菜时温度过高,例如超过260度,就有东西会发出来,对人体有害。新一代的不粘锅已不再使用特氟隆

受教了!但还想请教博士兄,新一代不粘锅用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属于粉末树脂,冷压成型后经高温烧结...

网友:
记得是 美国杜邦公司发明的东东
分成:PVDF PTFE,PVF and so on
多用在化工 耐腐蚀场合

网友:
PVDF是聚二氟乙烯吧?

网友:
回7楼:
据我所知,现在有两种,一种是准晶涂层(主要是Al-Fe-Cu基,这个相对便宜),一种是采用PEEK涂层。这两种的不粘性能均比特富龙差。
用PEEK做的单位很多,而准晶比较难,好像只有法国Sitram公司生产,叫Cybernox。

网友:
PVDF是聚偏氟乙烯,耐强酸强碱,可焊接,这是和聚四氟乙烯的最大不同。

网友:
这种材料的硬度怎么样啊?

网友:
军用匕首上涂上它防锈不反光,很有质感

网友(2009-08-07):
特氟隆是个品牌 ,东西很多,有涂料,棒材,板材,粒子,微粉等,看用途来使用,QQ490068783
涂料;可以用在种类金属,橡胶等基材上,起防腐,自润滑,降低摩擦系数,耐高温,软密封等功能
板棒材:主要是作垫圈,密封圈,等
粒子是做模压产品的
微粉是作为助剂用的,比如用在电池,涂料,改性塑料等

网友:
一般用于防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