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铣床顺铣,槽总是小个0.01mm---[请教]

楼主(2006-12-26):
用G41顺铣内槽的时候,槽怎么总是小啊,总是小个0.01mm,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下了3个的深,在铝上面铣的

网友:

可以改刀偏啊

网友:

刀具直径偏小,刀具刚性不足,都会产生有这样的结果,与加工是否顺铣,逆铣无关

网友:

数控机床一般都用顺铣,槽小是正常的,与刀具是否锋利、被切削材料的材质,切削参数都有关系,程式要走大一点,或者给刀偏。

网友:

刀具(柄)刚性/主轴回转精度/工件形变(热膨胀)/机床间隙等都可以引起您的问题.
只能仔细查一查.

网友:

我师傅说数控洗要小`就用刀补~

网友:

是的很多的原因,最好也是最适用的办法就改刀偏

楼主:

谢谢大家了,看来改刀偏是最实用的了

网友:

机床丝杠存在正反间隙

网友:

刀具有公差

网友:

请问用刀片,那孔还符合工艺要求了吗????????
查机床精度,换高一级的刀具
还有个就是再打高点速度,嘿嘿.

网友:

既然是有规律的小,当然改刀偏最省事.

网友(2007-02-01):

用顺铣加工时刀具会产生弹性弯曲变形,就会产生一种让刀现象。一般在加工凹圆弧应减小进给速度,加工凸圆弧应增加进给速度,就可避免刀具的加工误差。如果还不行就只有改刀具半径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