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泳式磷化处理 [请教]

楼主(2006-12-26):
磷化处理常见的有池式,喷淋式和潜泳式.前两种接触的较多,潜泳式未尝试过.特向各位大侠请教在设计潜泳式磷化处理时的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

这种方式:

网友(2007-02-14):

长见识了啊,难道就是把自动线池式改成人工线的池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