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阀型二位两通电磁阀---[请教]

楼主(2006-12-26):
请教各位大哥,锥阀型二位两通电磁阀的背压高低对系统的使用影响怎样?谢谢!

网友:

对于泄漏油由T口引回油箱的阀,背压指标影响其在系统中实际耐压性能,主要是阀的密封强度有限制。

网友:

还对阀的动作有影响,比如开启力增大可能导致电磁力不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