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漆包线和10#钢---[请教]

楼主(2006-12-27):
我们现在生产电磁开关,其中有一道工序,因为电机是单线制的,所以生产时有一根铜线是跟电磁开关壳体焊接在一起的,0.59的漆包线和10#钢之间的焊接,我们现在是采用电容储能点焊机点焊的,点焊后效果不大好,有时是焊接不牢,有时是漆包线焊熔化了,请教各位大哥,焊接参数及焊接工艺方面怎么设定,另外采用电容储能点焊机焊接是否合理,是否有什么好的焊接工艺或焊接设备吗,谢谢指教!

网友:

天地大侠的这个问题很有实际的价值,只是本人能力有限,的确也不知如何操作是好,请具有相关经验的大侠能够给予解答,谢谢!
建议天地大侠与漆包线相关生产厂家联系一下,他们可能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由于是铜和钢焊接,属于异种钢焊接,很容易出现稀释、热裂纹和近缝区熔渗,
再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采用钨极氩弧焊,如果你那没有这种设备也可以气焊。

楼主:

谢谢沈水大侠的回答,我们现在也是用钨棒做电极的,只是用点焊的效果不大好,大侠能不能把钨极氩弧焊的工艺介绍的详细一点呢?或者加我的QQ:545556053,具体请教您一下!谢谢!

网友:

要是采用这个工艺的话,我觉得主要一点还在操作问题上:应为碳钢的的熔点要比漆包线的熔点要高,应先在碳钢侧起弧,漆包线附带融化,那样焊接会好点! 请参考附件。

网友:

我知道有一种叫电阻焊,他是利用电阻融化母材形成焊点,我觉的这个方法可以,你可以多了解,.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教,受益非浅,结合实际我在看看。

网友:

楼主的点焊不是电阻焊吗?!

焊接漆包线的设备有人专门在做,比如 广州微点焊公司,可在网上找找。

但你的线径0.59比较大,所以要稳定较困难。

建议:

1. 参考微点焊的电极结构,制作双电极。

2. 分两次焊接,一次预熔,二次焊牢。

呵呵,温州常去,说不定能碰到楼主。

网友:

海山大侠的这个主意不错,不妨试试!

楼主:

海山大侠说的是,我找找看,因为有两种规格0.59和0.43的,我去请教他们一下看看。谢谢海山大侠!

楼主:

海山大侠什么时候有来温州的话不妨过来我这边坐坐,有空加我的QQ:545556053

网友:

好的,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