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固态射出成形技术 ---[请教]

楼主(2006-12-27):
半固态射出成形技术 (触变成形技术,流变成形技术, 材料为类似 镁,铝合金类),

鬼子在开发新产品, 想要用此种工艺做我们的两个薄壁管件. 欢迎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Re: 求教:半固态射出成形技术 (触变成形技术,流变成形技术, 材料为类似 镁,铝合金类

材料为多种类合金,在一定的温度下有显著的流变特性,可以模压、热挤等方法成型。常温下的机械性能类似于钢。可以做塑料模具。

楼主:
Re: 求教:半固态射出成形技术 (触变成形技术,流变成形技术, 材料为类似 镁,铝合金类

谢谢归隐大侠,国内工艺是否成熟?可否详细介绍

网友:

SimonME大侠:国内在96年就有产品,开始是用在纺织设备上和部分小批量塑料模具上,近些年有发展,有许多厂家在做,上网搜“超塑性合金”或“超塑性成型”可以找到一批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