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打印设置的问题(转贴)共享

楼主(2006-12-27):
1、打印问题,怎样设置才不会淡淡的显示啊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9656
2、打印机页边距的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7839
3、在CAD中如何实现精确的输出比例?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5099
4、视口(活动模型空间)里操纵遇到的麻烦?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4825
5、求助 CAD模型和布局如何转换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5116
6、在大视口中如何点开内部的小视口?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9032
7、打印时出现竖的虚格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4915
8、请教pline线的打印线宽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7822
9、请问一个A1的布局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7542
10、[精华]制作和使用自己的样板文件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141097
11、柔柔请进,关于你的布局教学帖的一个小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6392
12、cad2002的打印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19209
13、我的图打印出来效果非常差?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4267
14、[精华]AutoCAD批处理打印动画演示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151361
15、[精华]命名打印样式表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65289
16、在AutoCAD2002中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渲染出图?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4461
17、为什么我的图纸打出来上下空了这么多呀?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4179
18、关于布局打印虚线、点划线的问题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123667
19、[精华]AutoCAD图纸空间概念及其使用技巧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372561
20、CAD2006中文版出图时,四边出现“由autodesk教育版产品制作”字样,如何消除?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2336
21、怎样才能使看到的屏幕与看到的图纸效果相同?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7773
22、视口边框怎么设置为不打印来?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4072
23、关于打印的问题?如何打印出空心字?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4182
24、有关线条粗细和打印的问题!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305791
25、关于2005 打印问题!请教!谢谢!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163441
26、关于打印*.PLT文件的解答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93038
27、大家通常把模板做在模型空间还是布局里?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2932
28、打印比例、标注比例、绘制放大比例三者之间的区别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345039
29、plt文件查看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3741
30、用plt文件打印,能把文件拖到打印机图标上实现吗?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1125
31、如何将模型中图形在布局视口中旋转一定角度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2912
32、泣盼柔柔传道、授业、解惑:全局比例改过后,保存再打开怎么还是原来的全局比例!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2444
33、关于线宽打印出来的效果???~~~~!!~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2183
34、布局打印中的来自样板问题?请指教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173725
35、布局的准确定位动画演示(以2005为例)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859.html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240232
36、一纸多比例的打印出图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829.html
37、AutoCAD2005批处理打印——发布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783.html
38、请教cad打印出图的问题?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33953
39、AutoCAD批处理打印演示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661.html
40、多比例图中线型比例的调整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588.html
42、怎么把图移到打印有效区域?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90281
43、AutoCAD也能一式多份打印输出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565.html
44、怎么样使图形从图纸空间沉降到模型空间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4747
45、模型空间与图纸空间用途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9665
46、cad2006打印问题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7980
47、从AutoCAD中精确输出图像文件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488.html
48、用发布功能制作多页DWF文件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780.html
49、在AutoCAD 2000及以上版本中怎样对图形进行打印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497.html
50、请教:如下图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7487
51、高手:请帮我支招!!!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8501
52、倾斜图纸的布局打印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517.html
53、利用交叉法实现一张图的不同比例打印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369.html
54、DWG输出eps格式文件的动画教学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articleid=1323
55、为AutoCAD R14添加分页打印功能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285.html
56、求救,我的cad一打印就出“致命错误”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10520
57、AutoCAD中如何实现图形的比例尺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256.html
58、再谈AutoCAD输出图像文件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077.html
59、黑白打印大量的彩图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037.html
60、利用POSTSCRIPT实现从CAD到CORELDRAW完美拼接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026.html
61、求高手指点我如何更换样板文件的打印机设置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2587
62、DWG文件可以直接发打印命令生成图片再被word插入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798.html
63、关于AUTOCAD打印设置的问题!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5546
64、打印区域调整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921.html
65、加长图的打印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919.html
66、cad2006中打印设置总是丢失,每次都要重新选择打印机,求解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4516
67、如何把在会图区看到的虚线和打印出来是一样的?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5486
68、绘图与出图的比例问题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349.html
69、Auto cad 2006不能横向打印!急!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4762
70、如何将长图分割到布局打印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313.html
71、怎样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311.html
72、一个可以批打印PLT的小软件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365330
73、在AutoCAD2000下自定义图纸尺寸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272.html
74、在HP打印大幅面绘图机在AutoCAD R14上的应用技巧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813.html
75、2004中打印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要重新指定打印机型号和纸张尺寸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0621
76、绘图仪出图时的“内存不足”的问题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767.html
77、关于视口操作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3657
78、autocad输出图像文件技巧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676.html
79、“图片”中的红色线如何打印成黑色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482012
80、一纸多比例的打印出图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210035
81、一步一步教你利用图张空间进行打印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532
82、cad图打印为什么只是黑白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500500

, k+ r% K/ h D; \+ O5 z. c

网友(2005-12-11):
老人小孩 离线引用回复 点这里给 老人小孩 发送一条悄悄话 查找 老人小孩 的更多帖子 编辑/删除

 O

老人小孩 [查找更多关于老人小孩的帖子] 等级33
黄金长老

   {ID: No.316534
发贴数: 1596

经验值: 86%

等级: 33 级

现金:92¥
存款:11926¥

积分: 3

注册日期: 2005.08.31
日均在线: 2.31 小时
来  自:

2楼楼主说:[推荐]:再把关于标注的帖子综合一下,大家看看了。

再来一个有关标注的帖子汇总。
1、请问轴测图如何标注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500010
2、自己制作CAD弧长标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2013.html
3、轴测图的标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767.html
4、dimtvp参数的作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514.html
5、布局(图纸空间)缩放标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509.html
6、标注文字修改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311.html
7、尺寸标注精度的设置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305.html
8、简单实用的标注标高小工具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cache/1045.html
9、文字样式和标注样式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220.html
10、如何能使尺寸界线有一定倾斜角度进行标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337.html
11、AutoCAD中尺寸公差标注的几种途径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810.html
12、标注样式的设置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704.html
13、AutoCAD 2000尺寸标注一览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691.html
14、AutoCAD三维制图的尺寸标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655.html
15、标注样式的设置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619.html
16、AutoCAD 2002版新增功能-真关联标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614.html
17、在AutoCAD尺寸线中自定义箭头块应用技巧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590.html
18、关联标注
http://www.xdcad.net/techcenter/art...lcache/540.html
19、CAD中的公差标注?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35977
20、CAD标注练习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7854
21、标注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8475
22、关于标注样式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7837
23、这种标注怎样做出来?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6492
24、标注字体大小的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5887
25、有没有快捷的办法使标注的尺寸在放缩后不会改变呢?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5571
26、请教--CAD施工图中的弧型怎么标注弧长?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285276
27、关于轴测图的尺寸标注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5062
28、AutoCAD图纸空间概念及其使用技巧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372561
29、尺寸标注文字中为何不能用%%174(×号)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3984
30、最最初级的标注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50454
31、请问标注样式中的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2797
32、请问这样的公差标注当如何实现?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36882
33、标注圆的半径时,如何去掉圆心处的那个点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3194
34、让标注文字永远朝左朝上的设置是什么?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3148
35、关于标注:Φ15@20是什么意思?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9350
36、一个不用注册的标注修改软件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90574
37、关于标注对齐标注尺寸界线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196802
38、如何修改标注数据呀!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9617
39、怎样把标注界线变成斜线?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9539
40、这样标注怎么实现,有无简单方法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395407
41、标注尺寸比例问题怎么解决?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8482
42、直线画出来的尺寸与标注出的尺寸不一致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5706
43、怎样才能保存标注的样式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7329
44、值得一看的字体样式,解决中西文标注难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16973
45、标注的老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6395
46、坐标轴旋转后,再标注字体跟随旋转,怎么能让字体不旋转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6080
47、怎样用现有的标注样式替代另一种样式?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5223
48、高手帮帮忙,我把整图缩小后,为什么只有图缩小,而标注却没有变呢?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2484
49、移动一个图形的时候,尺寸标注被拉的很长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5023
50、能否双击标注进入编辑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4401
51、如何把x、y坐标标注到图上?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4118
52、请教带直径符号的极限偏差如何标注?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318539
53、怎样解决其他视口不被标注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3657
54、寻求与标注有关的快捷健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368590
55、机械制图中的孔的旁注法如何在AUTOCAD中实现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3408
56、怎么调整尺寸界限与被标注物之间的距离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3365
57、公差标注中的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3152
58、标注圆的中心点时如何调节显示的十字线的长短?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3018
59、己知一段弧和它的园心,能否标注出弧的弦长??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80703
60、怎样才能把标注的超出尺寸线对起?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63421
61、CAD标住的数字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77938
62、连续标注的问题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76830
63、实体圆角后标注乱了套?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67615
64、标住线的修改
http://p4.xdcad.net/forum/showthrea...threadid=476368
65、如何去掉标注的两侧边界线
http://www.xdcad.net/forum/showthre...&threadid=17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