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励磁?

楼主(2006-12-27):
什么叫励磁 !!求教各位大虾了!

网友:

过去叫激磁,现在叫励磁,通俗点就是电生磁的意思

网友:

电流会根据其流动的方向产生一个右手定律的磁场,
典型的是通电的螺线管,在通电六过后, 会产生一个内部和外部的磁场

网友(2007-02-25):

励磁几种方式:他励,和自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