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cad图时字体偏大---[求教]

楼主(2006-12-27):
我是菜鸟,打cad图时字体明明设置成5号了,可打印出来总是比5号大一些。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与打印时是否一比一打印的关,你就可以按比例量一下线段长

网友:

把字修改小,手动
6 l! X  }5 O7 {& c" ~或者修改文字为GB规定的那样就好了

网友:

看看字体是否选择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