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刀柄资料和相应的国际标准

楼主(2006-12-27):
哪位大虾可以分享关于“刀柄”方面的详细资料?
哪位大虾可以分享关于“刀柄”的标准(特别是DIN标准)?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有一些,不知是否合用
---------------

加工中心的主轴锥孔通常分为两大类,即锥度为7:24的通用系统和1:10的HSK真空系统。锥度为7:24的通用刀柄通常有五种标准和规格,即NT(传统型)、DIN 69871(德国标准)、IS0 7388/1 (国际标准) 、MAS BT(日本标准)以及ANSI/ASME(美国标准)。NT型刀柄德国标准为DIN 2080,是在传统型机床上通过拉杆将刀柄拉紧,国内也称为ST;其它四种刀柄均是在加工中心上通过刀柄尾部的拉钉将刀柄拉紧。目前国内使用最多的是DIN 69871型(即JT)和MAS BT 型两种刀柄。DIN 69871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69871型和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 IS0 7388/1型的刀柄可以安装在DIN 69871型、IS0 7388/1 和ANSI/ASME主轴锥孔的机床上,所以就通用性而言,
IS0 7388/1型的刀柄是最好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拉钉有三个关键参数:θ角、长度l以及螺纹G
关于刀柄拉钉的θ角有如下几种情况:
1、MAS BT(日本标准)刀柄拉钉θ角有45°、60°和90°之分,常用的是45°和60°的 ;
2、DIN 69871刀柄拉钉(通常称为DIN 69872-40/50) θ角只有75°一种;
3、 IS0 7388/1刀柄拉钉(通常称为IS0 7388/2-40/50) θ角有45°和75°之分;
4、 ANSI/ASME(美国标准)刀柄拉钉θ角有45°、60°和90°之分。
关于刀柄拉钉的螺纹G,除ANSI/ASME(美国标准)刀柄拉钉
存在有英制螺纹标准外,其它三种均使用公制螺纹,40#刀柄拉
钉通常使用M16螺纹, 50#刀柄拉钉通常使用M24螺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N 2080型(简称 NT或ST)
DIN 69871 型 (简称JT、 DIN、DAT或DV)
ISO 7388/1 型 (简称 IV或IT)
MAS  BT 型 (简称 BT)
ANSI  B5.50型  (简称 CA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0的HSK真空刀柄 的德国标准是DIN69873,有六种标准和规格,即
HSK-A、 HSK-B、 HSK-C、 HSK-D、 HSK-E和HSK-F,常用的有三
种:HSK-A (带内冷自动换刀) 、 HSK-C (带内冷手动换刀) 和HSK-E(带内冷
自动换刀,高速型)。

楼主:

谢谢楼上。

网友:

你可以参考厂家的样本学习一下,我就是通过厂家样本才知道的,哈哈……

网友(2008-01-23):
刀具附件(德国)

标准代号
确认年代
 标准名称

DIN 10-97
  旋转工具用直柄的传动方头

DIN 138-2003
  带圆柱孔和1:30圆锥孔的刀具的键和键槽

DIN 172-92
  压配合钻套, 有头型

DIN 179-92
  压配合钻套, 无头型

DIN 217-72
  套式铰刀和套式扩孔钻用的莫氏圆锥芯轴

DIN 225-87
  板牙架

DIN 228/1-87
  莫氏锥度和米制锥度: 锥柄

DIN 228/2-87
  莫氏锥度和米制锥度: 锥套

DIN 238/1-62
  钻夹头用的锥形轴

DIN 238/2-67
  钻夹头圆锥

DIN 317-80
  取卸扁尾锥柄的楔块

DIN 912-88
  带内六角圆柱头螺钉

DIN 913-80
  末端倒角的内六角螺钉

DIN 916-80
  内六角凹端螺钉

DIN 1809-61
  直柄刀具的扁尾

DIN 1814-79
  可调丝锥扳手

DIN 1835/1-1999
  铣刀直柄尺寸

DIN 1835/2-2000
  铣刀直柄—第2部分:与夹头和附件的联接尺寸

DIN 1868-75
  平底锪钻和锥面锪钻用可换导柱

DIN 2080/1-78
  刀具和夹具用7/24锥柄: A 型

DIN 2080/2-79
  刀具和夹具用7/24锥柄: B 型

DIN 2207-2001
  刀具柄部: 与 DIN2201铣床主轴端部的连接尺寸

DIN 6327/1-85
  莫氏锥柄工具用可调节接头: 短型

DIN 6327/2-85
  莫氏锥柄工具用可调节接头: 长型

DIN 6327/3-85
  莫氏锥柄工具用可调节接头: 阶梯型

DIN 6327/4-81
  莫氏锥柄工具用可调节接头: 接头用可调螺母

DIN 6328/1-80
  直柄用锥柄夹头 A型 (带 DIN传动方头)

DIN 6328/2-80
  直柄用锥柄夹头 B型 (带 ISO传动方头)

DIN 6328/3-80
  直柄用锥柄夹头 C型 (无传动方头)

DIN 6349/1-78
  用扳手的三爪钻夹头: A型内锥度连接

DIN 6349/2-78
  用扳手的三爪钻夹头: B型螺纹孔连接

DIN 6349/3-78
  用扳手的三爪钻夹头: C型螺纹销连接

DIN 6349/4-88
  用扳手的三爪钻夹头: 扳手和齿系统

DIN 6349/5-78
  用扳手的三爪钻夹头技术条件

DIN 6354-80
  整套的陡锥铣床心轴

DIN 6355-80
  陡锥铣床心轴

DIN 6357-88
  内定心铣刀和面铣刀用7/24锥柄刀柄

DIN 6358-88
  端键和轴键传动的铣刀用7/24锥柄刀柄

DIN 6359-1-96
  装直柄的7/24锥柄第1部分:按DIN2080/1 A型锥柄

DIN 6359-2-96
  装直柄的7/24锥柄第2部分:按DIN6987/1B型锥柄

DIN 6361-79
  端键传动铣刀用的7/24锥柄刀柄

DIN 6366/1-82
  套式立铣刀用心轴的嵌入装夹环

DIN 6366/2-64
  滚铣刀用心轴的装夹环

DIN 6382-64
  刀具用的加长套

DIN 6388-1993
  工具夹紧用1:10锥度的弹簧夹头,弹簧夹头、弹簧夹头座、夹紧螺母

DIN 6393-1994
  丝锥用快速更换夹头-刚性

DIN 6499-2002
  工具柄用调整角8°的夹头-夹头、螺母和配件尺寸

DIN 6912-2002

带扳手导柱孔的内六角低圆柱头螺钉

DIN 69063/1-2003
  机床空心锥柄-第1部分:符合DIN 69893的A型和C型空心锥柄连接尺寸

DIN 69063/2-2003
  机床空心锥柄-第2部分:符合DIN 69893的B型和D型空心锥柄连接尺寸

DIN 69063/5-1996
  机床空心锥柄-第5部分:符合DIN 69893的E型空心锥柄连接尺寸

DIN 69063/6-2003
  机床空心锥柄-第6部分:符合DIN 69893的F型空心锥柄.连接尺寸

DIN 69871/1-90
  自动换刀机构用7/24工具柄 A型和 B型

DIN 69871/2-82
  自动换刀机构用7/24锥柄 C型

DIN 69882/1-1997
  符合DIN 69893-1要求带空心锥柄的工具夹头-第1部分:代号系统 交货技术条件

DIN 69882/2-1997
  符合DIN 69893-1要求带空心锥柄的工具夹头-第2部分:A型,端键和平键传动的铣刀夹头-尺寸

DIN 69882/3-1997
  符合DIN 69893-1要求带空心锥柄的工具夹头-第3部分:B型,带端键传动的扩大接触面直径的铣刀刀杆尺寸

DIN 69882/4-1997
  符合DIN 69893-1要求带空心锥柄的工具夹头-第4部分:C型,削平直柄夹头尺寸

DIN 69882/5-1999
  符合DIN 69893-1要求带空心锥柄的工具夹头-第5部分:D型,斜削平直柄夹头尺寸

DIN 69882/6-2000
  符合DIN 69893-1的带空心锥柄的工具夹头-第6部分:E型,带8o安装角的弹簧夹头尺寸

DIN 69882/7-2002
  符合DIN 69893-1的带空心锥柄的工具夹头-第7部分:F型,膨胀夹头尺寸

DIN 69893/1-2003
  带法兰接触面的空心锥柄 第1部分:A型和C型空心锥柄 尺寸和标记

DIN 69893/2-2003
  带法兰接触面的空心锥柄 第2部分:B型和D型空心锥柄 尺寸和标记

DIN 69893/5-96

带法兰接触面的空心工具柄第五部分:E型尺寸

DIN 69893/6-2003

带法兰接触面的空心锥柄 第6部分:F型空心锥柄 尺寸和标记

网友(2008-04-02):
回复 网友B:

5#的刀具服务工程师没有共享资料啊。仅仅是一个目录,我搜索了一下,机械社区也没有,哪位大侠可以共享啊

网友(2019-08-30):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些,不知是否合用
---------------

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