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Q HT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06-12-27):
treatment of material:HQ HT-HB220~26O,翻译成中文如何解释,我知道是材料热处理,硬度为布氏硬度220~260,但是HQ HT是什么意思呢?请赐教!谢谢!

网友:
Re: 材料热处理请教

资料标注方法很多,不知是哪国的资料,  HQ是否heat quench? HT即heat treatment? 德国资料也有调质意思hardening temper

楼主:
Re: 材料热处理请教

谢谢! treatment of material:HQ HT-HB220~26O是日本三菱的图纸上出现的。

网友(2009-06-01):
顶一下,有知道的帮忙回个话,先谢过了!!!!!!!!

网友:
资料标注方法很多,不知是哪国的资料,  HQ是否heat quench? HT即heat treatment? 德国资料也有调质意思hardening temper
引用 网友A:

高枪呀,这些字母认得我,我却不认得它们,惭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段意思是:采用淬火处理达到表面硬度 HB220~260(布氏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