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面的热处理要求什么意思啊?

楼主(2006-12-27):
下面的热处理要求什么意思啊? ! |2 M E

按N67W8.8特性数150为40±15硬化层深度0.1
表面处理按N67F31302

楼主:
Re: 下面的热处理要求什么意思啊?

伤心,没人知道么?

楼主:
Re: 下面的热处理要求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是用特征数值表示硬度的方法,他只是粗略的表示硬度.具体与常规的洛氏硬度对应关系不清楚,那为朋友知道请补充啊
第二个是发蓝处理的意思,是咨询前辈的,但是具体那边查到的,不清楚

网友(2010-07-21):
去查机械大全,那里面一定有

网友:
按N67W8.8特性数150为40±15硬化层深度0.1
表面处理按N67F31302
这个标注方式看上去像是国外的标注方法,“表面处理按N67F31302”这应该是提供原图那个厂家的热处理标准号,向他们所有这个文件号的文件就知道啦。“按N67W8.8特性数150为40±15硬化层深度0.1”这里的150150为40±15是硬度要求,150是荷重,40±15是硬度要求。0.1是硬化深,只要你能要到那个公司的这个文件号的文件,一切都会清楚的

网友(2010-09-19):
太难了不知道 学习ing 谢谢

网友:
表达方式太多了,不熟悉的真看不懂,应该一般都是根据什么标准达到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