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AUTO CAD 上自动计算画完图形的质量?

楼主(2006-12-27):
大家好!

, A( i V

我想问问怎样才能在AUTO CAD 上自动计算画完图形的质量,而且自动标注
在图纸框的表格中?

网友:

CAD还有这种功能吗,我也很想知道啊!

楼主:

我在外地出差的时候看到过,当时也没太注意,好象是有的

网友:

在CAD上搞太麻烦了吧

网友:

自动标注好象没有,但是计算质量是可以的,但是的是实体,也就是一定的面域过后的才可以使用工具中的质量属性来查询。

网友:

如果用CATTIA是不是可以呢   我只知道他是用约束来作图的   那估计也能计算质量吧   我的电脑坏了 要是还好好的话  我到可以试一试

网友:

是其它版本的CAD,标准的AUTOCAD好像是可以计算实体质量(我没用过),但自动标注到表格中这个功能是没有的

网友:

清化天河CAD可以的,具体做法是在命令栏了里输入aa,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关于质量计算的对化框,见了你就会知道怎么做了,这里不需要多说。

网友:

如果是三维图形是可以的,在"工具"栏里"查询"里有一个"质量特性"你也可以查一下帮助.

网友:

哈哈,大哥你说的好像没有吧,没有一个绘图软件有自动标注的
那个如果是三维图形是可以的,在"工具"栏里"查询"里有一个"质量特性"你也可以查一下帮助.
如果有自动功能,还希望教我一下啊

网友:

只有三维设计软件有你要求的功能,使用AUTOCAD可以计算面积,然后再计算体积重量。

楼主:

大家说的我都试验了,但是怎么也弄不出来,是我太笨了吧,那个清化天河CAD我在网络上没有找到啊,希望那位仁兄帮帮忙,传上来叫小弟也开开眼界啊,拜托了

网友:

要在CAD中算出质量很容易啊,建好三维后点击工具→查询→面域/质量特征,这样就计算出质量了,但要将它自动标注在图纸框中那就是不可能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的关照,你们的方法都是精品,谢谢啊

网友:

完全同意15楼的操作方法

网友:

学到了

网友:

cad默认材料密度为1.0,查询出的质量和体积是一样的;别忘了要乘以材料的实际密度。

网友(2010-12-05):
自动标注的我还不知道有

网友:
可以的 先面域后 输入aa会提示你选择对象 之后就可以在命令行看见了

网友:
autocad2010实体质量可以计算的啊

网友:
inventor  里面   有限元分析   你可以看看能否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CAD好像没这个功能吧????请大虾指教

网友(2011-12-06):
学习中!向前辈学习,呵呵!

网友:
aa命令是计算面积的啊。学习啦

网友(2012-04-05):
你只要是CAD实体建模,最后可以在“工具”--“查询”--“面域/质量特征”这时得到的文本
$ s- b3 x+ q; g5 I3 {框中就有质量了,但是这个质量只是材质密度是1的情况下得到的重量,你还得加工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