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件选型---[请教]

楼主(2006-12-27):
请教高手,本人刚学习液压缸设计,请教如何选择密封件,是不是,密封件样本里有关于沟槽的设计,

网友:

密封件的选择与油缸的工作压力,负载状况及油缸内部的结构都有很大的关系,几句话很难将清楚,建议你找一本这样的书参考一下。

网友:

二楼讲到点上了,我赞同他的观点,不错,找本书看看吧!因密封件样本中只是描述了一个厂家所推出的产品的相关信息,虽然,有相当一部份是能通用的,但是,每个厂都是有专利产品的(世界大牌的厂家),我记得好多机构曾出过相关的书籍,系统介绍了密封件的材料,原理,压力,使用工况......

网友:

那就从O-RING,Y形,V型到,L型防尘圈,格莱圈,斯特封,一步步开始吧

网友:

首先要选好合适的密封件生产厂家,参看里面的尺寸,液压缸的功能用途不同,密封也就不同。

网友:

在此想请教的是密封件选型时要不要考虑液压油的影响,目前出现的问题是新机器及两年以上的老机器才会出现漏油的现象,这分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此想请教的是密封件选型时要不要考虑液压油的影响,目前出现的问题是新机器及两年以上的老机器才会出现漏油的现象,这分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B

1. 如在有活动(轴向或径向)的部位漏油,大部分是由于密封材料的耐磨参数问题,当然也可能用油不当引起密封材质变异老化;

2.  如在固定的部位漏油,则可能油品的黏度低了,或者用油不当引起密封材质变异老化;

2 K% h2 d8 q m! i, O% d

提供一些国外密封件厂的资料供您参考一下.

网友:

6楼,密封件选型和介质的关系很大,选择不当会造成密封件提前失效!!!

网友:

7楼整理的很好!!!!!!!是派可的老样本,我以前有过!!!

网友:

首先选择类型,一般样本里都有沟槽尺寸,设计手册里面也有

网友(2007-02-04):

好东西!谢谢1

网友:

密封件选择还要注意材质与液压油品的相容性问题,比如水乙二醇不能用聚氨酯材料等。

网友:

通常可通用的情况是很多的。

网友:

我想请教,O型圈基本上是根据槽深来选择吗?O型圈有标准吗.

网友:

赞成二楼的,
大致密封圈分为:O    Y     口    碟型等
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型号, 这和压强 ,受力面积等有莫大的干系.

网友(2007-11-05):
有一本书叫<密封件使用手册>不过目前还没找到,哪里对于如何选用密封件是有指导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