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发铝塑包装机的牢骚

楼主(2006-12-27):
       今天真的很累!早上一上班就接到一个活!修铝塑。

       机器有一个多星期没正经干活了,前几天先是水泡眼不好,加热板上的石英沙脱落了,换上另外一种加热板表面喷涂涂层的加热板,装上说还不好使,拿下来一看,加热板的水平安装镙丝被他们几个给调的高的高低的低,托加热板的整个铝平板硬是被拧变形了。拆吧,松开镙丝,谢天谢地,铝板能恢复回来!看来这块铝板的料不错,昨晚上装上的,今早上说成型水泡眼好了,可是一到热封处就错位,上楼一看,成型模具安歪了,料带上的泡眼都在轨道是立起来了,不错位才怪呢,把模具镙丝松开,调正,不错位了,可是成型水泡眼的间距一会长一会短,接着错位,然后又正回来了,看来问题不光是模具没安正哪么简单,检查牵引电磁阀张开闭上的位置,差一点,调正,不错了,开会儿,停车,再开车又错位了,仔细检查发现牵引拉杆两侧关节轴承有2MM左右间隙,应该不是什么主要问题,动一下牵引凸轮,松的,上机器后面查链条,比较紧,间隙不应该这么大。拆,发现键槽里的键磨损了,还好,几个链轮是松配合,好拆,不过你松配合总得有几个顶丝吧,一个也没有,长时间使用键不滚才怪呢,拆下来,找块键料,链轮上打孔,攻丝,找好位置,安上,开机,谢天谢地不错位了。

      一件破事,忙活了一天,铝塑机就是这样,使用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哪样的问题,因为没有标准的维修准则和24小时不停的生产,所以维修工成天瞎忙,从来都是机器不坏不修,机器不坏不保养,不过这机器造的也太次了,还没有开始保养就坏了。

     所以说,要修好侣塑包装机,第一,你得先会操作设备,知道设备操做流程,先按哪个按键再按哪个按键,不会操作设备不懂操作流程,机器上的几个按键是做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能修好机器么,第二,就是电气放面多少要懂一些,机器不启动了,你能找到故障点,会更换微动开关,继电器,加热管,铂电阻什么,第三,你得敢拆,大胆的拆,当然敢拆不算本事,你还得按原样装回去,这才是本事,可以随身带一支记号笔,拆哪里,什么位置,画个记号,装好调试合格后,擦掉,背人的地方,不擦也没关系,下次再拆的时候没准还以用上。不过,新旧标记别弄混了。第四要有耐心,有些时候故障并不是总出现的,只是偶尔才有,你得有耐心去观察,耐心去主调试。最后一点,你修的再好,不如对机器做一些改动,比如我刚才提到的,松配合没有顶丝,把该加的加上。

     心须承认一点,机器厂家的水平也是有限的,原形机可能材料好,轴承好或是公差配合的好,所以不需要顶丝,但设备厂家没有考虑到这点,他们也不是把设备做的完美无缺的。更有一些厂家,算好保修期,不加顶丝正常使用可以过保修,他故意让你零件损坏好备备件。备件价格比整机价格都贵。大家都知道,铝塑机不是标准设备,没有国家标准,不管谁都可以生产,调试合格就可以出厂。生产数量少,厂家维修经验也不多,机器坏了多数都是零件坏了,只要把件换了机器就修好了,所以易损件一定要多备多备多备。怕花钱我们就自已加工,干气猴。

网友:

从大虾的文章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也更深刻地了解了设计者制造者的不负责任给使用者造成多大的麻烦.谢谢楼主!
期待继续......

网友:

我们也天天发铝塑机的牢骚,最大的问题是步距不稳定,忽长忽短。厂家来了几拨人,都无功而返,不是抱怨PVC不好,就是抱怨铝箔有问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遭遇?

楼主(2007-01-30):

太正常了!我们在调试铝塑装盒包装线时!调试人员说:你们的硬片不好!铝铂不好!药粒不好,压缩空气不好,盒子不好!说明书不好,大箱不好,多了,不过有的也确实是咱们国产产品有问题!也有一些也确实是他调不出来!说的气话!!有问题可以在网上聊聊

楼主(2007-03-19):

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么?

你的铝塑机是哪里出的!有空来交留一下.

网友A(2007-04-29):

当气夹开关位置不对时,微动开关应当怎么调?尤其是点车的位置,应该看那几点?

网友(2008-12-24):
看高手们过招,过把瘾

网友:
北京京九管道疏通公司..

北京京九管道疏通公司疏通管道,净化疏通地漏,消毒灭菌,管道工程安装,本公司以以质为本,竭诚的服务,面向全国,公司创建于1998年度,由于公司管理体系完善,迅速发展,员工素质高,技术精通,经总公司统一培训,合格上岗.

   目前,在全国各地均有连锁,疏通菜池对部分缺少或没有客服的城市,疏通地漏敬请客户直接与总公司联系,疏通菜池 为了方便市民,在北京各区加急服务

网友:
认识更多论坛朋友

大家来支持我们的朋友
喜欢结交

论坛朋友

网友B:
忧长假期写的文章,我也身有体会,我也是从修平板铝塑包装机开始的,而且是以前刚出来的最老的是江南包机厂(杨益君)生产,那时还是90初期的专利产品,但在生产中毛病很多特别是错位和压的网纹局部有深浅影响因素很多如温度、压力四角没调好,而且若一停机电加热热封板下方忘了塞东西的话,那铝板多烤焦了粘在网纹板上等,在后来热封板改成可以翻的,在后来改成现在比较通用的是汽缸自动提升和热封的,而且用机械臂来牵引包材,以前是用上下夹辊来牵引包材(上下夹辊牵引缺点很多压力不均会跑偏引起错位),那时机器一不顺利,接下来就越手忙脚乱,而且特别费材料,说的夸张点,正常用一卷包材的话,模具更换调试机器要浪费大半。现在这种机器越改越好了,浪费也很少了。还有全自动胶囊充填机生产中的毛病也多,老实说其实一半不是机器问题,是生产工艺上的问题造成流动性不好、不成柱形、粘冲、装量不准等,但作为维修工也要参与解决............想想当初正因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才增加了个人不少实际解决的经验和实践知识,相对于个人来说,其实机器越有毛病对勤劳和善于动脑的维修工来说不是坏事,正是积累丰富经验的好机会,而机器没有毛病,相对于个人来说,而是坏事,既养成懒惰,又不思维,无形之中又学不到什么东西,真到了有问题出现时思维混乱,手忙脚乱,把简单的小毛病当大故障来修。如今也改行修进口药机设备了,呵呵,不过英文对于我来说有点头疼,慢慢学吧,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2009-03-10):
步距不稳定,忽长忽短。绝对不是pvc的毛病。你的包装机是平板的还是辊板的。我看是夹持有关系,你们的包装机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2009-05-22):
各位好!我手里面还有一台140平板式铝塑包装机,去年接的出口流水线泡汤了压在手里了,有那位有信息需要的,便宜处理掉,另加请客吃饭了。拜托,谢谢各位!!!!我的手机:13916625239鞠

网友(2009-07-05):
说的很有道理,不错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我们用的是 win.pack的tr-130,我们后来查出来的问题是拉伸装置的那个臂的轴承有点晃量,最后导致步距一长一短,上下加热板之间的间隙应该是pvc材料的厚度的加50微米。

网友(2012-11-15):
从你说的那些问题可以发现你这台机器可以回收废品了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步距不稳定,忽长忽短。绝对不是pvc的毛病。你的包装机是平板的还是辊板的。我看是夹持有关系,你们的包装机 ...

这不能以概而定列,要仔细找,
当然最主要是牵引,牵引的实际长度有无变化,夹持停车顺序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气夹开关位置不对时,微动开关应当怎么调?尤其是点车的位置,应该看那几点?

你的机器如果有编码器或编码盘取信号编程序的话,就比较简单
一般它会先设置好停车位(静夹持合,动夹持断),然后遵循动夹持合——静夹持断——牵引进——静夹持合——动夹持断——牵引回——停车位置
如果是微动开关控制也是以上的动作顺序,一定要找好停车位置
调节各动作时间间隔可以根据冲切。热封等开合来完成,不影响动作为前提

网友(2013-05-23):
请大神指教如果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材料偶尔或多或少跑偏,调正后又跑偏,大概会是哪里问题?是牵引那还是哪里

网友(2021-01-17):
大家既然都是研究铝塑包装机的,能不能组建一个群供大家讨论呢,我特别有兴趣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问题解决了么?
你的铝塑机是哪里出的!有空来交留一下.

留个方式交流一下,互相学习学习,我的QQ578265227

网友:
留个方式交流一下,互相学习学习,我的QQ57826522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忧长假期写的文章,我也身有体会,我也是从修平板铝塑包装机开始的,而且是以前刚出来的最老的是江南包机厂 ...

留个方式交流一下,互相学习学习,我的QQ57826522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不能以概而定列,要仔细找,
当然最主要是牵引,牵引的实际长度有无变化,夹持停车顺序是否正确

留个方式交流一下,互相学习学习,我的QQ578265227

网友(2021-08-04):
精益求精。活到老学到老真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