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由ERP改为MRPII,我们改的编码感觉很烦琐---[请教]

楼主(2006-12-28):
最近单位由ERP改为MRPII ,改了好久的编码,大家对图纸和原材料有没有什么好的编码原则 ,拿出来讨论下,  是用数字的好还是用数字加字母的 ,

 还是条形码 , 我们改的编码感觉很烦琐。

网友:

本人认为编码应遵循以下原则 1.编码无论用数字还是字母,应尽量简单。当然数字比字母要好一些; 2.保证编码的唯一性. 3.级数最好不超过3级.

网友:

我们也在做ERP,觉的编码特别麻烦,累死人了!

楼主:

编码简单就难于翻译,对应用的人感到头痛,但是复杂又很长真的不知道怎么取舍了, 等元旦实施之后,就能看到利弊了

网友:

我们公司也在6月份开始试运行ERP,结果12月开始就停了,又用MRP II 了,原来产品编码只有5位,现在搞到13位了,2007年一年都要来变更所有的图纸了,真麻烦呀!!!

网友:

编码要适合公司的具体情况。只要方便认识记忆就好了。我们公司的erp已上了一年了,用的效果还不错。据个例子吧。钢材上我们分两种:1,大量采购的原材料属性属于不走ERP,是汉语拼音的大写字母+材质的编号+钢材规格 如:35crmo 16mm  编码为GC35crmo16mm
2.跟具体机型走,在BOM中有具体数量的属于走ERP计算的材料 如 GCCBF103SD10 这里GC是钢材汉语拼音的大写至目前两位  cbf103s 是我们公司的某一机型的名称 D10 表示其中某一零件的图号   逻辑关系为CPCBF103S--LJCBF103SD10--GCCBF103SD10   这里关系是CP -表示成品机  LJ表示零件(零件下可以选锻件(DJ)  铸件(ZJ) ) 等,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分别选下级代码。每个公司不一样,根据具体情况讨论会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