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不牢问题求教

楼主(2006-12-28):
在下近日碰到一个困扰的问题,有一个用在配电箱上的焊接螺柱,材料为18号钢,表面镀铜,然后焊到(电阻焊)配电箱上(箱体为普通冷轧板),出现焊接不牢的问题,轻度的敲击就可以使其脱落,现在想分析一下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附件是简单示意图,我们初步猜测如下:

1。因为焊接面为锥面,造成焊接强度不够--请大虾分析下锥面是否需要特殊的焊接技术?

 c3 d1 s

2。焊接面粗糙度不够好,造成焊接问题--粗糙度是否会对焊接有影响?

3。原材料的成分问题--如果是的话哪一种元素成分会很大影响焊接性能呢(S,C。。)?

 i* y7 _# u

是否还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因为产品是出口到欧洲由客户来焊接,所以焊接的操作来讲应该不会存在问题(客户以前焊接过欧洲供应商同样的产品)

坐等大虾们回复,谢谢~

网友:

楼主您好!针对您所提到的问题,我的意见如下:
1、锥面不会影响到焊接质量,反而有利于焊接(电阻焊),因为它的预制凸点有利于集中流通电流,形成熔核,不适用于0.5mm以下的板材;
2、表面粗糙度对焊接的影响很小甚至不会影响,反而螺杆表面的镀层对焊接会有影响,应预先清理锥面的铜镀层;
3、本人以为:影响焊接的应该主要是焊接电流、时间、电极压力等参数,因为这些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其焊接性相对来说还是很好。

还有您所指的18号钢有点不太明白,呵呵,我没有查到,惭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针对您所提到的问题,我的意见如下:
1、锥面不会影响到焊接质量,反而有利于焊接(电阻焊),因为它的预制凸点有利于集中流通电流,形成熔核,不适用于0.5mm以下的板材;
2、表面粗糙度对焊接的影响很小甚至不会影响,反而螺杆表面的镀层对焊接会有影响,应预先清理锥面的铜镀层;
3、本人以为:影响焊接的应该主要是焊接电流、时间、电极压力等参数,因为这些都是很普通的材料,其焊接性相对来说还是很好。

还有您所指的18号钢有点不太明白,呵呵,我没有查到,惭愧!

* } M

非常感谢黄河湃大侠的回复,受益非浅

关于您提到的清理锥面的铜镀层,您指的是去除镀层呢还是把镀层表明处理光滑?

这些焊接参数是否和所用的材料有很大关系?因为该零件是国产化的零件,在国外已经生产使用了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这个问题,是否因为转到国内使用了替代材料导致这个问题?

国内用的基材如附件所示(红色框)

网友:

楼主好!

我所说的清理镀层是将铜镀层去除,这样焊接性会好点;

当然焊接参数与所用材料有很大的关系,材料不同其导电,导热,熔点等都有所不同,若用相同的焊接参数,势必会影响焊接质量的。

不妨改变一下焊接参数。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好。

螺柱焊这种工艺一般在欧洲国家使用较多。亚洲区多采用凸焊。

螺柱焊生产效率高,但是焊接质量不稳定,容易出现开焊现象。

主要焊接参数有引弧电流,焊接电流,焊接时间,螺柱下降时间,提枪时间等焊接参数。如果焊接是在欧洲使用,相信那边应该有较专业的工程师,参数设置应该不是问题(如果有的话)。

. J# b9 b B0 X

不知道焊接的过程中是否有夹具辅助,应为焊枪在焊接过程中如果垂直度不够的话,会导致焊接不牢固,如果没有建议增加焊枪用套筒类夹具,辅助定位。

另外,焊接表面是否有防锈油一类物质,如果焊接表面不干净的话会对焊接产生影响。

至于镀铜,所有的螺柱焊用螺柱上面都会有这一类物质。从焊接原理上讲,不会产生影响。

网友:

另外,螺柱焊在汽车厂里应用较多,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朋友,可以找到专业人士。

网友:

正如6楼所说:从焊接原理来讲,镀铜的确对焊接影响很小;
我是从镀层的质量及材质方面考虑的。
不知楼主的此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2008-12-11):
求帮助:焊接0.8毫米的SPCC钢板用多大的电流,多大的通电时间,多大的电极压力

用的焊接设备为从化亨龙的焊机,容量为250KVA,最大电流为51840A

谢谢各位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