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测绘,在线等答案,急~

楼主(2006-12-28):
小弟以前没接触过齿轮设计,今天领导拿来一个渐开线圆柱齿轮,我测量数据如下:齿顶圆直径da约240;齿高h约9;齿距约13;齿数58.由此我计算m=4 分度圆直径d=232.请问这对不对,在线等~~

网友:

基本正确。但那个齿距是否不对,或你的概念错误。

网友:

好像对的,我算也是这样,

网友:

注意测一下齿底圆直径,防止齿形有变位系数

网友:

如果是我来反求,我会把齿轮送到三座标,要求扫描齿形的形状。
然后将扫描后的数据反映在CAD图形中。
再根据齿轮尺寸优先选用恰当的模数,画出58齿的渐开线,然后将扫描图和渐开线比较,是否有重合
的段落。
如果重合,那么再测量一下齿轮的公法线,反求变位,OK.

网友:

你还要在测公法线数据.
如果没有变位的话,
M=4, Z=58,时
公法线=80.0047(跨齿数7),
你检查对比一下.

网友:

测下跨棒距

网友:

如果有變位系數,總麼帶進公式

网友:

只要你齿顶圆直径为φ240-0.2 ,  那肯定对了!

网友:

如果是奇数齿,怎样做...............

网友:

计算很正确,你查一查齿论的设计数据,用你的模数计算其他参数,再量一量一般是对的除非你拿的是变位齿轮,但这个几率太小了。

网友:

测量的结果可能是正确的,但这是偶然的,因为测量的方法不科学。

网友:

具体的测量方法可参考《齿轮手册》

网友:

可以量齿顶与内孔之间的距离,算出其外径。

网友:

齿轮测绘,这个齿轮是否为标准齿,还得看它的变位系数为多少,以及齿顶高与顶隙系数.这样才能算准确啊

网友(2008-04-08):
测量齿底径,看是否有变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