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波纹管简易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06-12-28):
因生产需要,加工一批波纹管.壁厚0.3MM.外径120MM,管直径100MM.长度330MM.两端各有60MM长不加工.波距12.5MM,17圈.求助于各位专家:不使用专用设备,有没有简易方法加工出波纹管.谢谢各位.

网友:
Re: 求助:不锈钢波纹管简易加工方法

我不专业,但有一法可试,自制一滚刀,刀形为一圆片,厚度为图纸上波纹内径或稍小,采用加工螺纹的方法试试,应可以

网友:
Re: 求助:不锈钢波纹管简易加工方法

滚压,自制压轮

网友:
Re: 求助:不锈钢波纹管简易加工方法

我听说过   ,  是在一个外模中   管的两端密封 里边用油压顶的   没有什么滚轮

网友(2007-03-04):
Re: 求助:不锈钢波纹管简易加工方法

如果质量要求高还是用双层等离子或激光焊接的好,不然弹性一定不好,本来失弹就是波纹管的缺点.时代不同了还是工艺高点.

网友(2007-04-06):

波纹如果是成圆周状,就采用自行设计的压轮来完成就可以了,如果是成螺纹状的波纹,就和2楼的说法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2012-08-17):
自己做不了

网友(2017-03-01):
压制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