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械设备展上拍的照片,大家猜猜是什么东东,很有启发的。

楼主(2006-12-28):
在国外的机械设备展上拍照片,大家先看看,后面再介绍。

网友:

烤箱

楼主:

差远啦,提醒下,是液压设备类。

网友:

是不是冷却器啊?

网友:

我怀疑是个沉淀过滤装置!

网友:

这怎么有点象是在WC里面吖- -!
  你是在某个公厕里拍的?

网友:

我猜不了,能否多发几张照片.

就象机械零件,给你一个视图是否能把零件描述清楚.不一定

网友:

是冷却油的吗,看不太清楚

网友:

应该是放油的吧!看表面的铁皮不厚,而且侧面有管道

网友:

可能是冷却泵~~~

网友:

门板一类的浇铸模具?

楼主:

不是模具,长宽尺寸是1100x3300。

网友:

感觉像水箱板挤压设备。

网友:

缓冲油路压力  或是  降低油液温度  的一个中间装置

网友:

c123456 网友好!

应该是用于降低液压油温度的热交换装置,槽中放的是冷水。
但愿答案能够接近。

syw  061228---19.14

网友:

不象是冷却装置

网友:

应该不是冷却器,如果是的话不用上面的盖了
哈哈   不会是用来成型一些软物质吧?  等待答案!

网友:

总不能是个油缸吧。

网友:

要不就是油箱。

网友:
Re: 在机械设备展上拍的照片,大家猜猜是什么东东

不知道,搂主该说了吧。别卖关子了

网友:
Re: 在机械设备展上拍的照片,大家猜猜是什么东东

应该是太阳能设备吧

楼主:

已经有位仁兄猜出来了,我还是再补充一些图片,这玩意确实很有创意。

网友:

图片作为附件发就可以看到,直接拷贝粘贴是不行的。

网友:

带强热交换功能的油箱

网友:

冷却油箱

网友:

地上放的像是一个铸铁加工的凹模,立着放的像是一个与凹模对着的凸模。像是一种某种发泡类材料成形的形模。

楼主:

接下来的图片.

网友:

这图片~~~

像是烘干类的吗?~~~

希望先把第一张的关子给结束掉啊~~~

:)

网友:

俄的神那,LZ就快说了吧。

网友:

1是冷却用的吧
23是热处理用的吧

网友:

我看像是冷却器

网友:

我看是门业所用的压门板的模具,表面刷层油,里面放入面板的表面材质,中间放入加热后可膨胀的泡沫物质,我认为是模具

网友:

冷却?密封?

网友(2007-02-03):

是个注塑模之类的,下面那件中间有两个孔,应该是进料口。

网友:

应该是个冷却装置吧?

网友:

摟主太不地道了  這麽多天也沒告訴大家答案   我猜就是模具

网友:

看支撑好像这机器不是很重,里面好像强度也不会太大,我认为32楼说的右道理的,是模具

网友:

看上去像一套模具!

网友:

我觉得是一液压油散热器,看着外壳不是很厚,中间还有一些管路,应该是起冷却作用的

网友:

我想老兄的计划是这样。先弄个盒给大家看,大家就铅笔盒,粉笔盒猜一轮。完了你再弄出一箱,大家又冰箱,保险箱猜一轮。然后你就说先把狗屎放模里,模放烘箱里或冰箱里。你能不能先给一狗屎看。

网友:

我觉得有点像冷凝分离装置

网友:

冷却器换热片

网友(2007-03-11):

冷却装置# r# M4 t! p  n$ x

网友:

新型冷却结构油箱

网友(2007-04-15):

冷凝器

网友:

不就是个硫化模吗,这有什么好猜的,楼主拿大家开心呢,是不是?

网友(2007-08-13):

还没有公布答案吗?

网友:

System公司展出的为1.5M×4.5 M薄板准备的Compatter260压机。

网友:

1:加温,降温2:过滤,清油3:消音4:增压:   看不清楚工件,以上几点由本人瞎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