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面孔上的油槽应如何加工?

楼主(2006-12-28):
单位有一种零件,内孔是锥面上有油槽,小车床加工不了,只能上50以上的大车床,大拖板能走螺距,但走不了锥度:小拖板能走锥度,但挂不上螺距,请教各位大侠该如何加工?

楼主:

我这有图,是JPG格式,用附件形式怎么也传不上去,不知为啥.

网友:

不知所加工的产品内孔有多大呢,油槽是否与锥面平行呢,以及油槽的形状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都决定加工方法的选择啊,希望能看到你的产品图,我想应该不是好大的问题

网友:

不知所加工的产品内孔有多大呢,油槽是否与锥面平行呢,以及油槽的形状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都决定加工方法的选择啊,希望能看到你的产品图,我想应该不是好大的问题1 B' a: W' M$ ?- c1 J

网友:

最好详细一点或上传图形。

网友:

我觉得数控车能,不知道各位大侠的意见。

网友:

凭感觉用手赶行不,打反走刀,从大头往小头车。

楼主:

我手里的图是别人扫描的电子图,还挺复杂,怎么都传不上去,请各位大侠多包涵或告诉我应如何传.锥孔大头为φ190mm,锥度为1:30,孔长300mm.油槽螺距为17mm,宽1mm,深0.4mm,油槽始端和末端距锥孔两端面各为50mm.

楼主:

不好意思,落了一句:锥面上的油槽底面和锥面是平行的.谢谢大家的提议.

网友:

楼主.该产品量有多大?如批量大,可在车床上安装一专用靠模,卸下中拖板丝杆螺母.当大拖扳在横向进给运动的同时由靠模来控制中拖板的纵向进给量.

网友:

静水深流说得有道理,我曾经在C616车床上加工过内锥管螺纹,靠模安装在对面床身上,不过靠模我是借用面粉设备用的磨光拉丝机上的。

楼主:

非常感谢10楼,11楼及各位大侠们的建议,我觉得用靠模这种方法肯定能实现,零件最大长度为850mm,只能在50以上的车床上,在尾座上安装一个靠模和刀杆连接应该能实现。

网友:

靠模和数控车都可实现,靠模更好些

网友:

要是大批量生产的话可以做个专用的靠模,在数控车床上进行加工

网友:

一般精度用靠模就行了.

网友(2007-03-03):

我觉得数控车能

网友:

用管螺纹车床直接可以加工成.

网友:

  我是新手 对靠模很模糊 那位师傅有关于靠模的详细资料  谢谢分享

网友:

用数控车加工快,最好用数控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 n! w) I! C0 c/ N% @ 我是新手 对靠模很模糊 那位师傅有关于靠模的详细资料 谢谢分享

见过配钥匙没有?我觉得那其实就是靠模。

网友(2014-06-19):
用数控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