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压密封材料

楼主(2006-12-28):
我要找一种能耐350MPa的,请问各位大虾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你需要的是金属钢还是非金属?可以和我联系看看能不能帮你解决,现在有很多材料啊,不知道你想用在什么设备的什么部位,请说一下工况.

网友A:

对阿,先说一下工况。有无耐蚀性介质,温度.........

网友(2008-01-30):
用在水刀上的吧,现在已经有大于350MPa的密封了。

网友B(2017-10-21):
引用 网友A:
对阿,先说一下工况。有无耐蚀性介质,温度.........

你好 我想做压力260MPa的密封,用于油缸,动密封,介质硅油,温度220度,我所知道的现有的密封都无法达到,请问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想做压力260MPa的密封,用于油缸,动密封,介质硅油,温度220度,我所知道的现有的密封都无法达到 ...

可以用弹簧蓄能密封尝试下

网友B(2018-01-19):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弹簧蓄能密封尝试下

询问过 但是一般 弹簧蓄能密封 厂家达不到这么高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询问过 但是一般 弹簧蓄能密封 厂家达不到这么高的压力

试试圣戈班的,背压环采用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