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TMn6材料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求助]

楼主(2006-12-28):
各位帮忙一下啊,请问MQTMn6材料可以用什么材料代替?我有一个耐磨条要加工,想用市场可以买到的材料来机械加工,请问哪位知道可以使用什么牌号的钢可以代替MQTMn6材料,并配合什么热处理等加工工艺以达到相应性能要求。将万分感激。

工件的工况是使用与沥青路工程机械上的,主要是和硬度高达60HRC的耐磨件相互摩擦。工件是长1.5m,宽40mm,高16mm的矩形件,由于工件形状很规则,故想直接用机械加工。

% O4 I [7 [2 K0 o

解答者请加我QQ:150370771 或直接回复。谢谢,很急的事啊……

楼主:

等待回音啊,大家帮帮忙,真的挺急的啊!

网友:

MQTMn6是我国的一种中锰耐磨铸铁的牌号,这种材料应该在市场上能买的到,如果你想用其他材料代替,我建议你用我国最新研制出的高铬耐磨铸铁,其耐磨性比其他的耐磨材料高5-15倍,但值得注意的是,高铬耐磨铸铁的脆性很大。

楼主:

谢谢了,我是想用机械加工的方法来加工零件,MQTMn6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现成的这种材料么?

网友:

市场上是可以买到的。产品用铸件,然后机加工,这样成本较低。我知道安徽的圣固有这种材料厂,其他地方我想也应该有。

楼主:

请问一下,可以用锰钢代替么?我现在比较头痛的是我们现在要先做样品,也就做几件,用铸造不大适合啊,因为铸造开一炉就好几百公斤啊,我那个件两公斤不到呢!
如果可以用锰钢的话,用哪个牌号的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