齒輪嚙合,仿真后出現干涉---[请教]

楼主(2006-12-28):
我需要一個齒輪傳動,齒輪如附件,參數m=0.65/z1=45/z2=10,但仿真后出現干涉,不知是否哪個參數有問題,望指點迷經

楼主:

先謝謝千里冰峰,請問實際兩嚙合齒輪中心距在公式算出值的基礎上是否要加上0.1間隙,
如果加上0.1就ok了,目前想實現往復運動,進行彷真,可是在破衣里搞了N久,沒有成功,也檢驗不到是否可行,附上prt,望有人指點

楼主:

1_3/1_4
在破衣仿真中兩齒嚙合,定義兩齒輪連接,這中大小連在一起,不知怎樣實現

楼主:

有沒人教教我

网友:

主要是没理解所说的干涉是什么意思.
象上图那样的机构,没什么问题啊.

楼主:

我手頭上就是沒有齒輪手冊,壇子里要積分流量什么的,我沒有做過齒輪對於一些詳細的參數更是不懂,附件齒輪都是按照直齒圓柱齒輪各基本尺寸公式計算得來,這套齒輪是塑膠齒輪, 求教的核心是附件的齒輪副是否正確,是否需要加變位系數?何為變位系數?

网友:

小齿轮最小不根切齿数为17齿,你只有10齿,你看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

是塑料齿轮,那么我想问一下齿形是渐开线的还是别的?

网友:

看是否干涉,不仅是用proe仿真,更重要的是看齿轮的参数,proe仅仅是利用作图检验而已

网友:

在Pro/e中设计的齿轮是否有修缘和修根,这样的齿轮在啮合传动中才可以减少齿形干涉和传动噪声,变位系数设计时要正确地选择哟,如果你的变位系数选择不当的话会影响齿轮的承载能力的.

网友(2007-04-01):

我想应该是装配和仿真的问题,因为在proe 中装配齿轮并进行仿真是比较困难的,得仔细调节才有可能成功。

网友(2007-05-22):

小齿轮齿数太少,如果没变位的话肯定根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