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液压泵渗油的原因分析及防治措施~

楼主(2006-12-28):
小妹需要各位懂行的朋友提供一点资料~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进来~

网友:

1 密封失效;2 轴封损坏;3壳体铸件缺陷;4泵体内部压力太高等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还有什么资料一类的东西吗~ 具体点~给我个网址什么的~

网友:

只能参考液压泵故障诊断之类的文献参考

楼主:

恩~  谢谢~那谁有这方面的资料~ 给我看看~

网友:

社区下载故障诊断之类的东西看看,还有液压技术手册等资料

网友:

首先您这个题目太大:液压泵有各种各样的,结构都不相同,如果回答您这个问题,估计要写一大厚本书才能说清楚,所以建议您提问时,把问题尽量具体,那样您将会快速得到您想知道的东西。 其实贝贝已经说了,请您参考那类资料,或者把问题具体化后再讨论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传动轴处的油封渗油,请检查一下定位轴承的磨损情况

网友:

是啊,,问题应该提的具体一些,,是什么种类的泵渗油,,什么地方渗油,,是外泄漏还是内泄漏,,,表现为什么状况,,,等等,,这样有利于具体分析,,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液压泵从什么地方渗油,如果齿轮泵从泵体与盖之间渗可以打密封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