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处理方法

楼主(2006-12-28):
材料:GCr15     外圆¢20mm、 内圆¢18mm、   长度60mm、,要求淬火后表面硬度HRC60°~64°、载重1吨转动。用普通热处理 、有窍门吗。有其它热处理方法吗。 请指教 !致礼 谢谢 。

usa32@21cn.com

网友:
Re: 热处理方法---[求助]

问题不清楚,是自己遇到的实际问题吗?请把问题描述清楚,尽量详细。

网友:
Re: 热处理方法---[求助]

是用井式炉热处理吗?还是用其它的什么热处理炉呢?我想不是很复杂的,请说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
Re: 热处理方法---[求助]

只有硬度要求,没有金相方面的要求么?
可控气氛830±5油淬+175±15回火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2007-03-20):

不用那么复杂,就在普通的多功能电炉里就可以进行,完了以后在进行校直就可以了!

网友:

GCr15为轴承钢,渗碳淬火可以到达你的要求。考虑到变形,用真空炉加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2007-05-23):

高碳钢也可以渗碳吗?

网友(2008-07-31):
GCr15轴承钢热处理为淬火+低温回火

网友:
外圆¢20mm、 内圆¢18mm、   长度60mm、   载重1吨转动

壁厚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