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弯不锈钢方管不会开裂?---[请教]

楼主(2006-12-28):
怎样弯不锈钢方管不会开裂.         请教

网友:

圈板机圈圆

网友:

让方管内侧凹陷,也就是说折弯机内侧模具中间有一道突起,折弯时可把方管内侧压出一道槽。

网友:

填塞入河沙,然后适当加热,再弯型

网友:

1、如果没有要求的话,采用两面都向里面凹,可以避免开裂;
2、如果有要求表面不能有凹的现象,采用塞芯的方式,可以保证;
3、原材料材质要保证合格的;

拙见,仅供参考!

网友:

先压扁再弯!

网友(2013-01-10):
有液压弯管机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