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电击致死,是大电压还是大电流?

楼主(2006-12-28):
遭电击死亡,是大电压还是大电流起的作用

" f G

还有在焊接时(焊接电流很大,电压很小),人接触工件没事,是不是能说明是大电压致人死亡。

网友:

遭电击死亡时,电压很高,同时瞬间电流很大。光有大电压是不会私人的,比如高压电线掉在公共汽车上,待在车上不会有事,若果想从车上跳下来,则可能是找死。
焊接时,人接触工件,电压低,人体电阻高,不会在人体内形成强电流,也不存在拉弧,不会死。可能会抖,我想那是生物细胞在电场下的正常反应。

楼主:

被电击致死是不是因为大电流杀死大量细胞,而大电压是通过欧姆定律产生了大电流,你的意思是这样吧?

高压线掉在公交上,人没事,可能是因为人体根本没在电流回路中。跳下来也应该没事。

楼主:

在焊接时,好象是旋转按钮选择电流,多少多少安的。

借问:谁有CO2电焊机的资料,设备原理图。

网友:

这个问题我想过,我有点看法.
可以这样认为,经过人体电流超过容许电流,人将会死去.
人体本身电阻是一个定值r.设人体两端电压为u
这人体经过电流i=u/r
也可以说成是电压致死吧,也就是人体两端电压大小决定人是否致死,因为人体本身电阻是无法改变的
有这样一个现象可能令人费解,小鸟落在高压线上却不被电死。
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很容易发现。虽然他接触了高压线,但是他身上根本不存在电势差,即u=0.因为它没有形成电流通路.

楼主:

小鸟落在单根线上,肯定不形成通路,就想一个电阻和一截导线并联,电流肯定不经过电阻。
但要是小鸟站在两根线上试试……

网友:

那肯定死悄悄了,呵呵

网友:

胸怀大志是十堰的啊?我也是湖北的,请问在哪工作啊?

网友:

5楼讲的有道理,同意5楼的看法!

网友:

是瞬时电流的作用,
一般的瞬时电流是正常电流的好几倍,
人接触的时候,由于高压的存在,人体的电租会由最初的电租R变到RA
相当于起了一个接地线的作用,此时流过的电流很大,迅速击穿人体.
所以说, 是有电压, 只要没有通路, 也就是没有参考点电势为接近0的通路连接, 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 要看在这条通路上的R的大小了.
而有电流,这时候只是开路电流, 在连接人体后, 这个电流的数值要重新变化(根据基尔霍夫定律)
所以说, 电流和电压到底是谁起作用, 要看情况了,
因为V和I是可以转化的.

网友:

焊接时候, 是在焊级和工件间产生电流   但是人体接触的时候, 由于人体的电租比工件的要大很多  所以不管是这个时候是并连还是串联接触工件  流过人体的电流都相对很小  L8 ~设电压为  |人体电阻为R, 工件电阻为r, R>>r  当并连接触时候  流过人体的电流为 V/R << V/r  当串联的时候, 流过人体的电流为 V/(R+r) << V/r

网友:

遭电击死亡,当然是大电流起的作用,流过人体的电流超过限度,将使人心脏和呼吸麻痹,致人死亡,电流产生的热效应当然也会灼伤人体。
在焊接时(焊接电流很大,电压很小),人接触工件没事,那是因为人身上的电阻远大于工件,人参上流过的电流小。

网友:

电压就是电压,电流就是电流,两个是有明确定义的概念的呀,10楼说V和I可以转化,我想是说通的.它们之间只不过通过数学模型建立起它们之间的联系.没有存在压差就不可能行程电流.没有电流通过那么人就又不会有事的,所以说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存在.才能电死人.你提的问题没有意义.硬要去争是电压还是电流造成的,简直就是无聊.也许可以这样跟你说,足够的电压引起电流,电流又再引起死亡.呵呵.也许词语写得有点不好.

楼主:

回守望5519,我是石首人,在东风工作

网友:

电击死人,

肯定是因电压高同时电流也高出人体所承受范围。

但为什么有些上千伏的电压不能电击死人?

而我们所接触的三相电却能电击死人呢?

这里面有一个条件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就是功率!!!

大家想想如果一台发电机的输出功率是一瓦(假设),然它的输出电压是一千伏。

怎么什么打死人呢?

所以这时我不能简单的用欧姆定律来计算电流。

网友:

一句话,电流是致人死亡的直接原因,至于多大的电压能弄死人,那要看与人体所形成的回路中电阻的大小,如果有足够的电阻,10000V的电压也弄不死人吧。

网友:

电击死人原因很多,能量是主要原因,电流的性质、人的性别是次要原因,同样大的电流,交流电能致人死亡,直流电却没事,女人有事而男人没事,这是很普通的规律。

网友:

同意myair
说法

网友:

焊接安全操作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接时候, 是在焊级和工件间产生电流
但是人体接触的时候, 由于人体的电租比工件的要大很多,
所以不管是这个时候是并连还是串联接触工件,
流过人体的电流都相对很小

设电压为V,
人体电阻为R, 工件电阻为r, R>>r
当并连接触时候,
流过人体的电流为 V/R << V/r
当串联的时候, 流过人体的电流为 V/(R+r) << V/r

我觉得串联的时候,流过人体和工件的电流都为V/(R+r),不知道对不?

网友:

工频50HZ与人体心脏共振也能杀人

网友:

测量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当触点开关闭合或断开时有时会看到火花飞出,这应该是电弧现象,电弧有很大的电流和极高的温度,我想问一下一旦人碰到空气中的电弧对人体造成的危害除了高温灼伤外会在人体形成电流通路使人触电吗?

网友(2007-02-25):

同意5楼的.还得说明一个问题,人体本能承受一定的电流和电压,超过了就受不了,接着死悄悄了

网友:

我也是十堰的,有机会交流哦

网友:

无论什么事都有一个度.大电压也吧,大电流也吧,超过人体的承受能力就会被电击致死.

网友:

人体相当一个电阻,触电时的电压越高电流也就越大。但也有触电电源的输出功率或内阻大小的因素。一般来说根据人体触电的部位差异电流超过10-50mA时就有生命危险。

网友(2007-05-05):

不知你有没有去过科技馆,有的科技馆里边有这样一个东西
人站在一物体上手模一球体状的东西,人的头发马上竖立起来,人体反而没事
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7-12-21):
补充一下,是电压差形成的电流通过人体然后人就触电了,一旦电流过大人就挂了。
科技馆里的原理好像是你站在绝缘板上所以没有电流但是电荷在你身上积累,电荷聚集在头发上就造成了头发爆炸式地竖起,这时候如果有人站在一般地面上拉你一把,阿门。。。

网友:
29楼大侠所讲头发爆炸是静电向周边放电所致,如果人触电在30mA几秒钟心脏就会停止跳动。。。。。

网友:
改天我去试试,大家祝福我吧

网友B:
我试过了:
1.大电流的电流和通电时间是导致我遭电击死亡的原因。
2.直流电比交流电更容易导致我的死亡。
3.降低我的电阻(比如我在桑拿房里皮肤潮湿时触电)比我人体电阻高(干燥环境里并且拥有更多皮肤角质层)时更容易让我死亡,因为同样的电压下体内电流升高了。所以,我后悔没有活着时浑身多长几层老茧。
4.我还发现电流流经的路线对我的死亡有很大的影响,经过大脑的电流让我死得很快,经过心脏的电流也让我死得很快(左手+右脚的电流回路),但都没让我死得很快活。

以上经验是我为了社区而献身,用电椅反复死了好几次得来的实验结论,还请大家批评指正,不对的地方我下回再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
1.大电流的电流和通电时间是导致我遭电击死亡的原因。
2.直流电比交流电更容易导致我的死亡。
3.降低我的电阻(比如我在桑拿房里皮肤潮湿时触电)比我人体电阻高(干燥环境里并且拥有更多皮肤角质层) ...

沈兄都为我们社区付出了这么多了,我们还可以说什么呢?到此为止吧。

网友:
汗。。。。。。

这类试验请大家慎重!!!!!!!千万注意!!!!!!!!
          人在不同情况下电阻是不同的,当电流通过人体,对于人的身体和内部组织就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这种损伤分电击和电伤两种。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时,使内部组织受到较为严重的损伤。电击伤会使人觉得全身发热、发麻,肌肉发生不由自主的抽搐,逐渐失去知觉,如果电流继续通过人体,将使触电者的心脏、呼吸机能和神经系统受伤,知道停止呼吸,心脏活动停顿为死亡。电伤是指电流对人体外部造成的局部损伤。电伤从外观看一般有电弧烧伤、电的烙印和熔化的金属渗入皮肤(称皮肤金属化)等伤害。总之,当人体通过0.0006安的电流,会引起人体麻刺的感觉;通过0.02安的电流,就会引起剧痛和呼吸困难;通过0.05安的电流就有生命危险;通过0.1安以上的电流,就能引起心脏麻痹、心房停止跳动,直至死亡!
     人触电后都将要威胁触电者的生命安全,其危险程度和下列因素有关:
(1) 通过人体的电压; (2) 通过人体的电流; (3) 电流作用时间的长短; (4) 频率的高低; (5) 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 (6) 触电者的体质状况; (7) 人体的电阻。

****************************************************************************************************************************************************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  安全电流为1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