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桩机械设计的朋友吗?

楼主(2006-12-28):
我查找了一些资料,目前国内桩工机械主要有,冲击式的打桩机,振动式的打桩机,静液压式的,这些产品大多数是重型设备,许多是和挖掘机,起重机连接使用,自重很大,轻型的很少!在国外介绍的资料上发现一种将振动和冲击原理相结合的打桩机械,效率很高,而自重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有朋友在这方面有研究吗?

网友:

静液压桩机是最重的,汽锤式打桩、旋挖钻之类的桩机较轻,应该只有几十吨或是十几吨了吧,它的重量应该降不了很多了,振动的我没见到过,振动和冲击相结合不知是怎么做的,

楼主:

振动打桩机是通过桩机的高频振动带动桩体振动,降低地基对桩的阻力,在桩机和桩的自重作用下,达到沉桩效果,冲击就是依靠振动降低阻力,同时施加冲击力增加沉桩速度,这种原理可以降低桩机自重.

网友A(2007-05-19):

呵呵 俺是做桩机的,在山河智能,国内最大的桩机生产基地,可惜现在才看到,我的毕业设计也是搞桩机的,郁闷 没得什么资料.

 以后有做工程机械的朋友跟我联系咯

网友:

前几天我们工地也在用

网友(2007-06-27):

我知道有一种液压振动钻斗,是旋挖钻机上用的,以目前国内的桩径,常用的钻机,旋挖钻的自重不算大了。

网友:

请教楼上的朋友,预制桩压桩(静压桩、汽锤、振动等)和开孔灌注桩,两类方法成桩后桩的承载效果如何?2.旋挖钻一般要钻多深?

网友:

两者各有特点,有不同的适应环境。我接触的工地,大部分采用灌注桩,据我接触的人讲还是灌注桩效果好点。预制桩要运输,还要准备场地,设备也比较大。旋挖一般深度在36-50左右吧,我见过的大部分在30-40之间。
另外,我是做旋挖钻头的,4楼的咱们可以联系下

网友:

俺是作底盘行走配件的,驱动齿和引导轮给桩工厂配套。qq22342815

网友(2008-02-17):
灌注桩有多种,有水泥,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浇灌等,主要看需要承载多少

网友:
我们在4月份可以专门组织一次讨论桩机的问题,请积极参与.

网友(2008-04-02):
能不能传点资料上来,小弟也很想了解一下啊

网友:
能不能发点原理图啊让我们了解一下吧楼主

网友(2008-05-07):
各位好啊
我毕业设计做的是支盘桩的孔口定位装置的设计啊
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啊
或者有谁知道哪个网站上有这方面的知识啊
谢谢啊

网友(2008-07-10):
我们做的是气动式的冲击器和球齿钻头,特点是噪音小,效率高。钻头直径90-700MM,也可以定做。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284553567

网友(2008-08-23):
俺是做插板机和柴油锤桩架的!还有长螺旋钻机的!徐州的!15950661588

网友(2008-11-22):
现在旋挖钻机的市场还是可以的。

网友(2009-09-07):
有没有QQ群,加我 QQ,我是做顶压式和包夹式静压桩机的,还做静压沉管灌注和扩底桩机。我的QQ:80937918

网友(2010-08-06):
谁的工地要钻桩。。。。。要钻桩的请联系13537743593........或者你朋友要钻桩的介绍介绍......谢谢
  本人名字:彭真祥

网友:
才进入这行的,希望能和大家聊聊

网友(2010-10-27):
相见恨晚啊。为什么我们不去组建一个QQ群。我是做静压桩机设计的。我的QQ:80937918,mail:ghgbnui51582880加我。

网友:
强烈建议建立一个桩工机械设计群,我的QQ:8093791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俺是做桩机的,在山河智能,国内最大的桩机生产基地,可惜现在才看到,我的毕业设计也是搞桩机的,郁 ...

你好,你能有机械式洛阳铲的图纸吗?

网友:
感觉打孔的机器太多了,都犯糊涂了!!!那位高人对每种设备做过详细说明,说明下每一种设备的应用场合。潜孔钻、凿岩机、锚固钻机、水平地向钻、旋挖钻、静液压钻机、打桩机哎名字太多了

网友:
“我查找了一些资料,目前国内桩工机械主要有,冲击式的打桩机,振动式的打桩机,静液压式的,这些产品大多数是重型设备,许多是和挖掘机,起重机连接使用,自重很大,轻型的很少!在国外介绍的资料上发现一种将振动和冲击原理相结合的打桩机械,效率很高,而自重却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有朋友在这方面有研究吗?”
(择录)“电磁打桩机
    由于我家周围不断有建筑物建造,打桩机也一直映射入我的视野,但我发现它们都是用柴油机加热蒸汽,以蒸汽作为动能来使桩落下提起。在加热过程中,蒸汽无可避免地产生大量热能,而这些热能不能完全利用,很多都白白地散失了。在柴油机工作过程中,也或产生废气污染环境。
  能否使用既节约能源,又不会有污染的动力呢?于是我想到了电磁能。
  为了使打桩机能在吸引—排斥中转换,此模型需要用到单刀双掷开关,如图:
  其中(1)为通电线圈(2)为磁铁S极朝上,磁铁的下端固定有桩柱
  当单刀双掷开关K调至AB时,线圈通电,根据电流方向,通电线圈产生下方N极上方S极的磁极,由于与磁铁异性相吸,所以磁铁就连同桩柱一起被吸引上去,如图1
当磁铁与通电线圈不断缩小,至一定距离时,将单刀双掷开关调至AC,由于电池正负极方向与图1中不同,所以通电线圈产生同图1相反的电流,磁极也改变为S在下,N在上,同下方的磁铁同性相斥,产生斥力,使磁铁连同桩柱迅速被推离通电线圈,如图2这样能使向下的力不单为桩柱重力还加上了线圈对其的斥力,比用蒸汽是单靠桩柱的重力要增加效率。
桩柱冲击地面后将单刀双掷开关拨至AB,又重复将桩柱提起,这样循环,就能让桩柱不断提起落下。
  在现实中,可将打桩机作成如图:
  (1)通电线圈,其原理前文已经介绍
  (2)磁铁
  (3)通电线圈用牢固的钢丝绳用过滑轮与钢丝绳收放机相连,收放机以缓慢的速度匀速放出钢丝绳,使线圈缓慢放下,其速度可根据桩柱穿破地面向下行程的平均速度来设定,这样就能使通电线圈与磁铁始终保持在一个恰当的范围,以防止桩柱越离越远,吸引力逐渐变弱以至消失。
  以这种构想来制作打桩机,其好处有以下几点:
  1打桩机向下冲击,它的力为桩柱加上磁铁斥力,比单靠桩柱重力的蒸汽打桩机有更强的力量。以此提高效率。
  2在桩柱不断冲击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动力是磁铁提供的,把它自身的,免费的磁力加入动力,可节约一部分能源,以外其以电能产生的动能几乎全用在桩柱的做功上,不会使电能转化为除磁能外其他形式的能白白浪费,能节约大量能源。
  3与柴油机发动的蒸汽打桩机相比,它没有柴油机发出的噪音,也没有蒸汽排出排气孔时的噪音,电磁打桩机相比柴油蒸汽打桩机要安静许多,同时由于使用电能这一洁净能源,不会产生废气废水废渣,它比柴油蒸汽打桩机环保许多,此模型由于太小,无法做到吸引磁铁向上一段距离后立即向下,也无法很快地切换单刀双掷开关,但在现实中,由于通电线圈与桩机之间距离很大,所以吸引桩机需要1,2秒时间,所以可以做到距离还剩一小段时立即向下排斥,运用简单的电路控制,就可以自动控制单刀双掷开关在AB间不断切换,达到最好的频率,获得最大的效率。
  此模型本来按照吸引,排斥两步骤做的,但由于单刀双掷开关离开AB转向AC过程中就已经落下,排斥的现象不能体现,所以就把模型作成只有吸引力的模式。”

网友:
“电磁打桩机”三十几年前的日本专利技术,有谁知道市场实用化技术情况?

网友(2011-11-24):
“电磁打桩机”三十几年前的日本专利技术,有谁知道市场实用化技术情况?有关的专利技术是一个接一个,一年又一年的申请,专利技术是一瓶颈、是一障碍,改一个方式、换一种说法不就推开了、普及了。真是小人太多、相关职能官员无能。

网友(2016-02-25):
搞桩机的人不多呀,我是做筒式柴油打桩锤的,目前大吨位的在海上施工,打风电桩

网友:
目前国内旋挖钻机最深可以打到120米深度